请教一个关于反正弦函数算法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如果不调用KEIL里面的库,自己编写反正弦函数算法要怎么做呢?因为如果直接调用库的话,对于像2051那样的单片机就不够空间用了,如果能自己写的话,估计可以节省空间,请高手们给点意见,多谢啦!

网友A(点评):
你好,这个反正弦查表的有做出来吗,能不能参考下。

网友B:
建议选4051

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可以使用查表的方式

网友C:
2051还反正弦……那么你的产品绝对不是大批量的

既然不是,选好一点的单片机好了,也就几块钱的东东

楼主:
re

多谢二位的指点!
产品量是挺大的,老板要节约成本,条件限制的太严格了。不过zgl7903说用4051是个好办法哦,好好采用一下!谢谢啦!

网友D:
基本不可能写出比库函数更好的了

除非你只考虑某些因素,比如考虑程序大小,而精度要求很低。。。

网友E:
查表+插值

查表+插值.
产量大的话,一毛钱都要抠出来.何况几块钱呼!

楼主:
re:lsqdesign

 请教一下lsqdesign,我的角度范围是90到-5度,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这样用查表法的话,那表是不是要很大很大呀?有没有好办法给我提一下建议呀?谢谢哦!

网友F:
cordic

群里有大师说过 这个算法好.   不知道2051行不行.

网友B:
cordic在FPGA等系统中比较好

N级流水线迭代算法同时计算,
以51单片机的处理结构速度会比蜗牛还慢

网友G:
To 7楼

只要空间够用的话,表大些无所谓。

网友E:
可以适当的插值

接近线性的地方可以适当的插值.

网友H:
4051贵

如果不计较面积,可以用大的51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注!

根据大家的分析,觉得还是换单片机来得方便点,直接换个大一点的单片机就可以了。不过呢,发这个贴的目的就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看有没有好办法自己写反正弦函数。但是估计写出来也是很复杂的,由于时间关系,项目时间表逼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换单片机了。

网友I(2022-09-2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省成本也的从实际出发,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