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支持24V输出的4输入或门芯片?

楼主(2008-02-20):
我找到CD4072,但它最大只支持15V输出,我现在做的是个24V系统,请问各位知不知道支持24V输出的4输入或门芯片,2输入的也行,谢谢!!!

网友A:
用三级管和两个二极管搭一个就可以阿

楼主:
怎么搭啊,不太会,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基本的门电路结构,找本数电基础的书翻一翻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