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小了~~~不过有二极管的隔离就造成了不安全访问

楼主(2008-02-2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经我试验,可以

网友B:
只要确保不同时访问就可以了

两个MCU的一个IO相连当做OS的信号量即可

网友C:
二极管反相偏置,24能应答吗?

网友D:
有一个共同的操作协议

   有一个共同的操作协议,此协议能保证两主机操作互斥就行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A:
二极管反相偏置,24能应答吗?

24是低电平应答的

网友E:
应该行

只要二极管正端低电压在“0”之内

网友F:
输出低电平,应该可以

网友G:
2楼的4个二极管是多余的

网友F:
为什么多余呢?

高于二极管导通电压才能数出去

网友G:
I2C是OD输出的,无电压冲突

既然两个MCU不同时访问,要二极管干吗?

网友H:
2楼的图能完成I2C协议???倒塌了~~~

网友H:
看错图了

网友G:
去掉二极管,一个可以访问,hot 说来听听怎么不行?

网友F:
大战开始

网友H:
哈哈~~~看成电阻全一样了~~~

呵呵,在外面上网~~~放**不安心~~~

网友F:
2.2K和22K

可是有什么关系呢 ?

网友I:
搞“一妻多夫”呀,

还以为省成本通过地址分配放不同的数据呢,原来是要交换数据啊~~
搬个板凳来学习,

网友H:
呵呵,在外面上网~~~放**不安心~~~~

1/10(VCC-0.7).应该没问题。

不过SMbus一般下拉100K~1M

网友H:

任1个MCU不可能知道I2C总线(SDA/SCL)的状态~~~

应该和双口RAM等原理,1设备访问时应该封锁其他设备!!!

或用软件来进行总线的裁决。。。

网友G:
我就知道 hotpower 看错电阻了,哈哈。。

I2C容许一夫多妻,但一妻多夫是非法的,除非偷着干。。。

网友F:
一妻多夫不非法

电视上看过我国某个地方有

网友A:
两只MCU中间有一根口线相连

就是商量商量谁先搞

网友J:
这不是一妻多夫,而是一仆二主

如果楼主使用STM32这种具有多主功能(Multimaster capability)的MCU,可以很简单地把两个MCU的I2C直接相连再连上I2C的EEPROM,如果线路不是太长SDA和SDL分别放一只(共2只)上拉电阻即可;不必加任何二极管。

2楼防止同时读写的信号线也属多余,因为I2C的多主结构自己会指示是否有冲突。

当然,如果使用支持多主功能的MCU,两个甚至多个MCU可以直接通信,不必通过多余的EEPROM。

网友F:
你们说的一妻多夫是?

妻--FM
夫--MCU?

网友K:
干吗不直接两个mcu之间搞一个协议,岂不省心?

网友L:
一主一从,俩单片机握手,占用一个I/O,

网友M:
只要注意两个要点,就可以

1、总线仲裁。方法很多,比如加入仲裁线。或者两颗MCU进行其它约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同时访问。

2、SDA 和 SCL 口要做成 “线与”。即,当一个MCU要对该口置1时,应该设置为高阻态,通过外部上拉电阻拉高就可以了,这样可以避免另一个MCU把该口拉低时,二者的电平冲突。许多单片机IO口都可以实现“三态”的。如此,SDA 和 SCL 口需要外接上拉电阻。至于二极管,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A:
实在惭愧的紧,用了很多画蛇添足的零件,误导了LZ

前段时间开发一个产品时候,想到的一个内部和外部都可以访问EEPROM的小电路,具体是这样的:某机器的MCU在初始化时需读取EEPROM内的数据,但是EEPROM内的数据还需要用外接的一个小手持设备定期更新,更新数据是在机器停机状态下的。这里就需要数据线和电源隔离一下,如不隔离的话手持设备将会给整个机器供电。电路如下:

前日看到LZ提问,没加思索的随便改了改便上传了,呵呵,严重误导了。应该学习chen guan xi 老弟,在此致歉~~

还是匠人姐姐说的对,直接线与,加仲裁,即可。

网友N:
以前我设计的一个报警器,用51和2051,主要是需要双串口。

2个CPU靠的是IIC总线通信。是把2051模拟成一个可读写的I2C器件。主CPU就像读写24C08一样,读写2051,只是2051的I2C地址和24C08不同。

网友O:
keyi

i2c总线是多主机总线,这意味着两台或多台主机可以连到同一条I2C总线上.因此总线接口上2片或多片MCU通过同I2C读写没有问题.下一步是解决对24C02访问的资源争用问题.通过I2C协议的IC2空闲检测和24C02忙时无应答机制,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P:
麻烦,不就是双机交换数据吗?用全双工UART多简单呀!

I2C总线是NXP(原Philips)发明的2线制串行通信总线。因为其实现的简单性和使用上的方便性等原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I2C也支持多主机通信,但处理起来还是显得有些麻烦。针对楼主的“双机交换数据”的意图,可考虑采用全双工UART,收发互不干扰,处理起来要容易得多。

网友Q:
交换数据有可能是非实时的,这种思路有实用价值。

用全双工UART通讯,恐怕两端都得在同一时间作这件事。

网友R:
不用附加多于电路把

只要忙检测做好了应该没问题吧!我感觉是

网友S:
re

两个单片机直接通信不能交换数据吗?

网友T:
I2C本身有总线竞争,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

难道两个MCU不同时上电吗?软件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两根线,两个上拉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