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300m左右无线遥控的方案

楼主(2008-02-20):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作个大功率高频发射机

自己作个大功率高频发射机.

或者在已有的对讲机产品上,加编解码电路

网友B:
就市面上的远距离(1000m的)遥控器

使用2262和2272的那种就行,但是是单向的,如果需要确认,再加一路回传应该可以

网友C:
十分关注 在已有的对讲机产品上,加编解码电路

”。machunshui有产品或例子吗?谢谢

网友A:
没做过,很多年以前用过这样的产品

铁路无线调车系统,就是用无线对讲机加编解码板实现的。

网友A:
当年的老工程师,是厉害

铁路无线调车的车载台,手持机上的编解码都是用小规模的老式的集成电路搞出来的。

铁路无线调车牵涉倒安全问题,信号的编解码还是很复杂的,
现在真难以想象全是小规模集成电路搞出来的。

网友D:
硬件时代

就是这样的

网友E:
要看具体需求

    如果是单路或每次操作只有一个继电器动作,市售遥控模块即可,这类模块的结构都是编解码芯片+OOK/ASK无线信道组成,优点是价格便宜,但这类模块频点单一,信道也往往在EMC、EMI及无线管制等方面超标,做出口产品在楼主要求的距离上基本不可能通过有关检验。如果做出口产品或遥控器每个按键对应一路继电器要求可同时响应甚至具有某种特定优先级等特性以及在同一场合需要多台遥控设备同时工作但又不能互扰时,那就只能选择MCU+FSK数传信道的结构,当然,这样的方案优点虽多,但价格比廉价遥控模块可是要高不少的,所谓一分价格一分货。

网友A:
考虑在nrf2401上加一级高频功率放大

考虑在nrf2401后加一级高频功率放大,

试验一下,

高频的东西,光设计是不行的,试验一下看看.

网友F:
赶紧打住

没有射频经验和仪器,基本等于瞎懵,蒙到的几率为0

网友A:
没那么邪乎吧?

加一级高频功率放大,不要求处于什么最佳的发射功率,
提高一点发射功率,没那么邪乎吧?

抄一个对讲机之类的高频功率输出放大电路,
不讲究效率,只是提高一下输出功率,感觉可以办到吧?

网友F:
几百兆和2.4G能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