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数据存储

楼主(2008-02-20):
     关于数字按键0,1,2,3,4,5,6,7,8,9 的数字的值的存储。比如输入数字 2 3 4 代表是输入的数二百三十四 。这个数字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储在内存里呢如果以十进制那么每一位数据就要占4BIT的空间这个三个数字就要12BIT的空间而又没有12位的数据的类型要定义一个INT型的。有没有一种比较节约内存的方法。

网友A:
因该用8位是不够的

你想呀,8位数据0~255,而你要的数据是0~999;
2^10=1024,试下这个思路可行不(10bit)?

网友B:
>8位,只能用16位了

网友C:
LS二位恐怕行不妥

当键盘输入第一个数时,谁能确定是哪位数呢?
就算知道是哪位数又要更多的内存来转换那不是更麻烦吗?

网友D:
LZ,干什么就得遵循什么的道

不要拿人的思维去让单片机识别,得先转换以后,即使觉得麻烦也得那样,她就是单片机,只能安一定的程序执行

网友E:
二进制、BCD等等

看你的软硬件情况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