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下产品不正常工作

楼主(2008-02-21):
用的PIC18F8490,工业级芯片,手册上说能到零下40度左右
用一个简单程序做低温实验,基本没有问题
加载自己的控制程序后,低温通不过(零下38度),两个小时后不正常
主要还是请教低温下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晶振在低温下会不会不正常等

网友A:
什么产品要工作在这么低温度啊

网友B:
就是其他电路不对头了

电源5伏还对吗?
单片机以及振荡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C:
你哪里,放我的DEMO试试看

我的MCU也说可以在负40度左右工作,很想试试看.我在深圳科技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