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3=P3|0x3c这个命令如何理解?

楼主(2008-02-21):
硬件电路描述如下:89S52 单片机的P1 口接有8 个LED,当某一端口输出为“0”时,相应的LED 点亮,P3.2、P3.3、P3.4、P3.5 分别接有四个按钮K1~K4,按下按钮时,相应引脚被接地。现要求编写可键控的流水灯程序,当K1 按下时,开始流动,K2 按下时停止流动,全部灯灭,K3 使灯由上往下流动,K4 使灯由下往上流动。
下面首先给出程序,然后再进行分析。
例2-1:键控流水灯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Time)
{ unsigned int j=0;
for(;DelayTime>0;DelayTime--)
{ for(j=0;j<125;j++)
{;} }}
uchar Key()
{ uchar KeyV;
uchar tmp;
P3=P3|0x3c; //四个按键所接位置
KeyV=P3;
if((KeyV|0xc3)==0xff) //无键按下
return(0);
mDelay(10); //延时,去键抖
KeyV=P3;
if((KeyV|0xc3)==0xff)
return(0);
else
{ for(;;){ tmp=P3;
if((tmp|0xc3)==0xff)
break;}
return(KeyV);}}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OutData=0xfe;
bit UpDown=0;
bit Start=0;
uchar KValue;
for(;;)
{ KValue=Key();
switch (KValue)
{ case 0xfb: //P3.2=0,Start
{ Start=1;
break; }
case 0xf7: //P3.3=0,Stop
{ Start=0;
break; }
case 0xef: //P3.4=0 Up
{ UpDown=1;
break; }
case 0xdf: //P3.5=0 Down
{ UpDown=0;
break; }
}
if(Start)
{ if(UpDown)
OutData=_crol_(OutData,1);
else
OutData=_cror_(OutData,1); P1=OutData;
}
else
P1=0xff; //否则灯全灭
mDelay(1000);
}
}

楼主:
我先把自己的理解说一下

P3=P3|0x3c; //四个按键所接位置
经过这个命令P3应该为11111111 对吗?
下一句是
KeyV=P3;  说明KeyV=11111111  对吗?
下一句是
if((KeyV|0xc3)==0xff) //无键按下
那么KeyV|0xc3)==0xff不是肯定成立了吗?
不知道我哪里理解错了,请大家看看。

网友A:
“|”,逻辑“或”操作

网友B:
|是按位或~~~~

程序漏掉了取反吧,改成

if((KeyV|~0xc3)==0xff)

就好理解了。

网友C:

 computer00 是不是看错了,0xc3已经是~0x3c
LZ的键盘检测看起来有点晕;还不如逐个扫描P3口如:
if(P3_2==0||P3_3==0||P3_4==0||P3_5==0)…………

楼主:
我知道 |是按位或

P3=P3|0x3c; //四个按键所接位置
经过这个命令P3应该为11111111 对吗?
下一句是
KeyV=P3;  说明KeyV=11111111  对吗?
下一句是
if((KeyV|0xc3)==0xff) //无键按下
那么KeyV|0xc3)==0xff不是肯定成立了吗?
不知道我哪里理解错了,请大家看看。

上面哪里错了就不知道了
00说
程序漏掉了取反吧,改成
if((KeyV|~0xc3)==0xff)
我觉得好象不会吧  上面是ox3c
下面没必要用取反符号吧?
请00再看看

楼主:
5楼是思路好象不错

if(P3_2==0||P3_3==0||P3_4==0||P3_5==0)…………
不过这个语句我怎么知道是哪个键盘按下了啊

网友B:
哈哈,的确是我看错了,眼晕了...下面的0xC3刚好是~0x3C

这样就好理解了。

P3=P3|0x3c;  //将P3.2,P3.3,P3.4,P3.5设置为1,不影响其它位

if((KeyV|0xc3)==0xff) //只要P3.2,P3.3,P3.4,P3.5中有一位为0,那么结果就不为0xFF了,即有键按下

等同于if((KeyV|~0x3c)==0xff),我更喜欢这样写,呵呵。因为0x3C刚刚既然已经有了,直接加个取反符比较快。

if((KeyV|0xc3)==0xff)也可以改成if((KeyV&0xc3)!=0xc3),逻辑意思一样的。

网友D:
接7楼

if(P3_2==0||P3_3==0||P3_4==0||P3_5==0)…………
不过这个语句我怎么知道是哪个键盘按下了啊

if(P3_2==0)
 {.....}
else if(P3_3==0)
 {....}
.
.
.

楼主:
一直不理解这个

P3=P3|0x3c;  //将P3.2,P3.3,P3.4,P3.5设置为1,不影响其它位
这句后KeyV=P3;  //KeyV被赋值成P3,那么KeyV 的中间四位是1
那么下一句
if((KeyV|0xc3)==0xff)  //**1111** 或上11000011  不是肯定等于0xff吗?
那么不是程序出问题拉 return永远是0

P3=P3|0x3c;  //将P3.2,P3.3,P3.4,P3.5设置为1,不影响其它位
这句是不是不应该存在?

还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B:
P3是一个IO口,51的IO是准双向结构。读回的值是IO口的电平值

由外部电路状态决定(例如这里的开关按下后就为低电平,读入就是0了),跟写入值不一定相同。

网友E:
“或”,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按 00的意思

P3是一个IO口,51的IO是准双向结构。读回的值是IO口的电平值
由外部电路状态决定(例如这里的开关按下后就为低电平,读入就是0了),跟写入值不一定相同。

那么这句P3=P3|0x3c;  //将P3.2,P3.3,P3.4,P3.5设置为1,不影响其它位
如果有个键盘被按下了 即使经过这个等式P3=P3|0x3c
 P3口的内容还是不被改变的,对不对?
如果这样 那么这句不是没必要存在了吗?

网友E:
这条指令读的不是端口的值

而是缓冲器的值。。。
这是典型的读-改-写指令,具体请看51手册。。。

楼主:
是啊 我老是分不清 哪个是读 哪个是写

能不能举例说明 ?

网友E:
具体请看51手册。。。

楼主:
问题我看不明白啊

看了还是分不清楚。。。。

P3=P3|0x3c; //四个按键所接位置    这个是写?
KeyV=P3;    //                    这个是读?

网友F:
前一句先读后写

楼主:
快被弄迷糊了 谁解释清楚点啊

网友G:
17楼理解正确

P3=P3|0x3c; //四个按键所接位置    这个是写!
KeyV=P3;    //                    这个是读!

网友B:
其实前面那条语句在初始化时设置一回就行了,不用每次扫

楼主:
这是正解吗?

由于51单片机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没有方向锁存器,
所以,要读I/O口,必须先对其写1,否则读出来的就是锁存器上的值
而如果是其他单片机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写1的目的只将IO口置为高电平,因为高电平时是弱上拉

可以作为输入状态。如果设置为0,那么输出为低电平,是强下拉,这时输入阻抗低,不适合做为输入状态。

楼主:
看了00的解释 真是觉得自己太渺小了

强烈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技术。。
哎 失败,好失败,都有种活着浪费空气的感觉了
估计很多自杀的人 是因为这种感觉到了极点。

00能不能给我点指示,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该回家种田?
做了两年多技术,没大成就,混了这个久。感觉还什么都不是
哎 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啊

网友H:
做销售去吧

网友G:
楼主太幸福了,家里还有田

楼主:
哦对了 差点忘记了

我家里还没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