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x64液晶屏制作菜单的问题,

楼主(2008-02-21):
控制器为KS0108,没有反白命令,不带字库
现在想做个光标(反白显示),就是对字模进行取反,用C51怎么实现?
也就是想把下面这个数组取反

code unsigned char Table00[]=
{
/*--  文字:  测  --*/
/*--  宋体14;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20x19   --*/
/*--  宽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25x19  --*/
0x00,0x20,0xE2,0xC6,0xCC,0xCC,0xFC,0xFC,0xF4,0xF4,0x04,0xFC,0xFC,0xF8,0xF8,0x10,
0xFE,0xFE,0x00,0x00,0x00,0x10,0x90,0xFC,0xFF,0x03,0x9F,0xFF,0x7F,0x3F,0x60,0xCF,
0x8F,0x3F,0x3F,0x00,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4,0x0C,0x9C,0x98,0x20,0x20,
0x20,0x20,0x20,0x20,0x3E,0xFE,0xE6,0x2C,0x3C,0x38,0x20,0x00,

/*--  文字:  试  --*/
/*--  宋体14;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20x19   --*/
/*--  宽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25x19  --*/
0x00,0x01,0x01,0x01,0xFF,0xFF,0xE0,0xA0,0xA2,0xFE,0x7E,0x43,0x43,0x4F,0x3F,0xF0,
0xC0,0xE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网友A:
取反直接用~X不行吗??

如题:)

网友B:
恩,输出时在变量前面加个~就可以了。

网友C:
发送时取反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