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420语音芯片问题

楼主(2008-02-21):
看了ISD1420的PDF不明白
多段信息处理,可分 1 至 80/160 段 什么意思呢?

另外:可以实现这样吗:录制三段,每段5秒。

通过什么控制方式可以任意使它播放其中一段呢?

网友A:
建议买一个ISD系列的语音数据烧录器。

烧录器可以从计算机将语音烧录到语音芯片中,语音文件(WAV)可用COOLEDIT编辑,去掉首尾杂音。

网友B:
ISD1420已经不生产了

市面上的库存也不多,还是用别的吧,去年下半年就严重缺货,原先价格11元/片,后来涨到30元/片仍是有价无货

网友C:
晕30一片~~

网友D:
有什么货源好的语音芯片替代

我们用ISD4004,更贵。

楼主:
谢谢

APR9600呢?货源怎么样?

网友E:
古版不考虑用集成语音的MCU优化一下系统吗?

既然成本和供货都有问题

网友D:
楼上是指用凌阳单片机吗?

带语音的MCU效果究竟如何?存放几分钟的语音,存储空间要外扩吧。

网友C:
呵呵,好象我也只见过领养有语音

网友F:
以前用过ISD系列的语音芯片,还行,不知最近行情如何...

网友A:
AT89C51SND1C支持语音播放

AT89C51SND1C不仅支持WAV语音数据播放,还支持MP3格式。AT89C5132仅支持WAV语音播放。两者都支持USB从机,即可从U盘中读音频文件。

网友G:
AT89C51SND1C现在不太好买了

网友E:
回8楼古版

我不是说凌阳,当然凌阳也有这方面的东西,看你的系统具体需求了
以前发过资料,可能你忘记了或者没注意语音处理那块功能
语音数据一般推荐外置在SPI的flash上,成本相当低,2,3毛美金的样子好像
关于语音质量,你如果有空可以评估一下先。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
rodger@boo-re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