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SND1C播放MP3末尾(也有的说开头)出现爆音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2008-02-21):
AT89C51SND1C做mp3播放器是否肯定会出现爆音?有的说是因为末尾不是mp3数据(mp3文件信息)导致,但不含末尾那一ID3帧也有爆音,是什么致使爆音?有没有能够把爆音去除掉的?

楼主:
AT89C51SND1C播放MP3文件不会产生爆音,除非......

如果AT89C51SND1C做的mp3播放器有爆音,多半是软件问题,也不排除硬件问题.软件问题之一是mp3数据送错,这存在多种情况,mp3文件边界搞错就是其中一种.
mp3 frame buffer与audio buffer类似.audio buffer为8个字节,每当其中的有效数据少于4个时,便产生数据请求中断;mp3 frame buffer为1024个字节,照audio buffer推测,应该有足够存储空间时便产生数据帧请求中断.但这不等于一次请求的数据恰好是一个mp3 frame.所以,在检查播放终点时,应特别注意.

网友A:
呵呵,真巧

我的清华紫光的最低端的一个MP3正好有此毛病,每次开机播放第一个歌,前面就出来一声~~咕噜噜~~~,声音还不小,怪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