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计算两个周期信号的相位差,该如何计算呢?

楼主(2008-02-22):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说来话长

简单的做法,可以用过零检测。
严格的做法,应考虑谐波影响。用FFT可计算基波相位差。

楼主:
谢谢LS,我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呢.多谢了.

网友A:
re

两个信号过零的时间差,再除以信号周期,就可以得到相位差呀。
你在纸上画画正弦波就知道了。

具体在网上搜搜吧。

网友B:
测出周期和时间差,然后cossin

网友C(2013-08-06):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AD才连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