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工作在12为分辨率,如何设定温度上下限

楼主(2008-02-22):
网上流传很多版本,但是对上下限设定说得不清楚,例如我想设定上限在20度
因该如何设定呢

下面的代码里面TH,TL因该是多少呢

  Write18B20(0xCC);//跳过ROM
   _nop_();
   //Write18B20(0x4E);//写EEPROM
  // Write18B20(0x00);//Th
   //Write18B20(0x00);//Tl
   Write18B20(0x7f);//12 bits温度分辨率
   Init18B20();

网友A:
晕,看datasheet,跟分辨率没有关系吧,

都是一个字节,

时序没问题的话,自己看命令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