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网口插座RJ45引脚

楼主(2008-02-22):
 网口插座RJ45引脚有的原理图接1,2,3,6脚,有的接1,2,7,8脚
 二者有何区别,这是为什么呀
 菜鸟有礼啦!

网友A:
dd

以太网 10/100Base-T 接口:
Pin Name Description
1 TX+ 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2 TX- 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3 RX+ Receive Data+ (收信号+)
4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5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6 RX- Receive Data- (收信号-)
7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8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以太网 100Base-T4 接口:
Pin Name Description
1 TX_D1+ Tranceive Data+
2 TX_D1- Tranceive Data-
3 RX_D2+ Receive Data+
4 BI_D3+ Bi-directional Data+
5 BI_D3- Bi-directional Data-
6 RX_D2- Receive Data-
7 BI_D4+ Bi-directional Data+
8 BI_D4- Bi-directional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