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谢谢帮忙

楼主(2008-02-23):
初学单片机,对如下问题不懂,请各路高手帮帮忙!

1.有些函数前加 void,有些却不加,请问这是为什么啊?书上说什么有无返回值,不懂?

2.定义常量类型时,有时用int    有时却用char  ,那我可以在用 int 的地方改用 char  吗?(常量值为小于等于255)?

学C语言,烦请各位高手推荐本书,十分感谢

网友A:
先看一遍你读书的教材

然后再提问题

也许就更能表达你的意思

网友B:
谢谢帮忙哦.

上学时没学过单片的;
我现在买了本王守中编著的 51单片机开发入门与典型实例,
上面没发现我问的问题的答案.
烦请各位大哥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C:
在C51里INT 和CHAR 可一通用

网友D:
推荐先看标准C吧。

对于51,我还是习惯用汇编……

网友E:
A语言很低级,所以出了B语言;B语言不好用,又出了C语言

C语言还是不好用,又没人敢出D语言,只好修修补补玩出个C++,后来又觉不过瘾,再整出个C#,两个加号变成了四个加号,结果病入膏肓。

所以劝LZ还是把C语言学好,这样可以承前启后,又不至于重病在身,切记!切记!

网友D:
ls,顺便说下,有D语言……

不过因为开发者的发展方向问题,没有普及而已……

网友F:
好象还有中文的E语言

网友G:
楼主的问题看谭浩强的书就行

先看谭浩强的c语言吧

网友H:
知识需要时间的积累,别着急

网友B:
RE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心,那饿就去找本谭浩强的C看看,认真学学.谢谢

网友I:
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对付单片机足以

网友J:
知识需要一步步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