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ISP程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2-23):
先把单片机的Datasheet好好看看吧

是哪款单片机?Datasheet里面有介绍的

网友B:
是模拟的吗?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

1 .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没有说清楚
2 . 是上位机,还是下位机 如果是下位机就是 bootloader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楼主: 单片机的ISP程序

有朋友做过吗?
急需这段程序。
Q515695335。
amao863@163.com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8-2-23 12:17:57 修改者:actionboy

网友E:
连什么弹片机都没有说

网友F:
LZ也不知跑哪去了?问题太笼统

网友G:
跟您联系,浪费时间

应该是反过来,跟我们联系还差不多。

网友H:
我有哈

AVR的,并且做到不使用中断,可以加入到任意程序中使用,包括后台软件(VB编写的)

随书出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