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C3486 MC3487串行通信

楼主(2008-02-24):
51单片机MC3486   MC3487串行通信
最近搞一块板子,想利用51单片机和串行芯片MC3486   MC3487进行多点串行通信。
有没有搞过的指点一二。或有兴趣的讨论下。
单机通讯电路板已在加工,不久就可以进行测试。

E:czha1@yahoo.com.cn

网友A:
用在什么方面

楼主:
格雷码编码器通讯。

将格雷码编码器用下位机采集到后与主机通讯。
还有按键输入后与主机通讯。
距离就十几二十米。

网友A:
才几十米怎么不用485的 可以省几根线

楼主:
最先想用RS485.

最先想用RS485.
原来没用过。据说485输入输出要用光耦,否则容易烧芯片。没有电路参考。
再说一对MC3486.MC3487可以有二路输入输出。
刚好有一个MC3486.MC3487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