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1口的问题!

楼主(2008-02-24):
各位老师:我在用AT89C2051的P1.7驱动蜂鸣器遇到一问题,具体阐述如下:P1.7口经一电阻至三极管(8050)的基极、5V蜂鸣器正极接电源(5V)负极接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接地。其目的是利用P1.7口电平的高低来控制蜂鸣器响与不响。在实践中P1.7口高电平时三极管能导通,蜂鸣器两端此时也有5V电压但就是不响,我看有的书上直接用p3.7口驱动,照此做也不行。不知何故,请指教!谢!(蜂鸣器是好的,用5V电源直接供电可响。是不是P1.7口驱动不够?还是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A:
蜂鸣器两端也有5V电压就是不响? 坏的吧

网友B:
io口接蜂鸣器负极呢?

要不用I/O口拉低电平驱动蜂鸣器……
或者换8550做驱动。

我做过一个2051驱蜂鸣器的,用的低电平发声。

网友C:
RE

不知在论坛的哪里看到过:用PNP型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好与用NPN型驱动.

网友D:
就是,如果5V的蜂鸣器,就用PNP的

如果使用高电压的就的考虑使用NPN加PNP的或者PNP的加NPN的

网友E:
应该是单片机的i/o端口驱动能力不够

按照LS的几位所说,改为PNP的三极管用低电平来控制蜂鸣器发声。

网友F:
上拉不够力气

网友G:
是不是直流蜂鸣器

先找个电流直接接5V看响不响...

网友H:
你看看三极管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啊

网友I:
回复主题:请教一个P1口的问题!

网友A:
直接短路三极管ce极响吗? 蜂鸣器没接反吧?

网友J:
最好把蜂鸣器接到集电极

网友K:
1、检查蜂鸣器是否接反了;2、三极管导通程度不够,IO加上

网友L:
两个电阻放在那里干吗?够碍眼的,拿掉它。

网友M:
先要搞清楚是“蜂鸣器”还是“蜂鸣片”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我搞定了,蜂鸣器负极接p1的任意一个口、正极接5V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