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LCD背光灯

楼主(2008-02-25):
大家好,我用单片机控制一个系统,人机界面用的是LCD液晶屏。我的想法是,在不用的时候,背光灯关,键盘被按下后,背光等亮,操作完成后,背光灯自动熄灭,就跟我们平是用的手机差不多。我用软件控制效果不是很好,请大家给我提供个比较好的思路,硬件的,软件的都可以,谢谢!

网友A:
背光就是相当于发光二极管。

用一个管口加上驱动控制就行。

网友B:
硬件就是三极管当个开关用

然后用软件控制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C:
……

在键盘程序中点亮背光
并启动定时器计时,到时间在timer中断程序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