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arge编译模式是不是一定要配置startup.a51文件

楼主(2008-02-25):
做了个测试,就是定时器产生的5ms的脉冲

结果small模式正常,换到large模式脉冲宽度就变到130ms了,把变量改xdata也不行

所以想请教下用到large模式编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增加的事项

网友A:
这都哪跟哪啊

肯定是你的变量没有初始化的原因

楼主:
谢两位

我改large模式,时钟初始值定义到idata就好了

问了下别人,说是用large模式的时候写进去的值是错的,自己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