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CD光标闪烁的制作

楼主(2008-02-26):
LCD, TI, RS, se, Cree
 请问有没大虾做过光标以及闪烁,本人在LCD显示后由于字体原因需要自己做光标,用的W78E058B单片机,有一个Timer2未用,
采用自动重装工作方式,下面是我的程序,可怎么都不跑,希望达人指点指点,谢谢!
    T2CON=0x04;
//    T2MOD=0x01;    按书上说T2MOD不可位寻址,可我编译时这句通不过,我的头文件已经包含reg52.h
 void Timer2()interrupt 5 using 3
 {
     TF2=0;
    TH2=125;                // 20ms
    TL2=203;
    Time2_100++;
    if(Time2_100==100)
    {
        GraphDisplay(0 ,CursorX, CursorY , 1 , 12 , &SetScreen_Base[44][0]);  // 写入光标

    }
    if(Time2_100==200)
    {
           GraphDisplay(1 ,CursorX, CursorY , 1 , 12 , &SetScreen_Base[44][0]);  // 插初光标
        Time2_100=0;
    }
 }

楼主:
请问各位是否是小弟初始化不正确,望指教

网友A:
中断程序可能和其它程序有冲突

也就是OS中的信号量问题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

我在初始化增加了个ET2=1打开T2中断后,LCD上终于出现了光标闪烁,但我手头的书上关于T2的讲解很少,在控制字的介绍上都没ET2这个标志位,还有我增加了T2MOD=0x01,后程序不能编译,W78E058B的PDF上讲的不是很详细,请有知道的达人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不是T2MOD没有定义或名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