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波形发生

楼主(2008-02-26):
请问一下,用51单片机能不能产生50-100kHz的方波、三角波及正弦波?如果可以,还应该加哪些外设?如果不能,那又为什么?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方波肯定可以,三角波和正弦波可以用 RC 电路生成

网友B:
用一个8038就行

网友C:
DDS也可以。8038听说停产了,很贵?

网友D:
re

查表法做三角波和正弦波表,有D/A就可以输出。

网友E:
还查表?

100K时,周期是10US.估计也就能出来个方波.

网友D:
噢对,频率要这么高,整个方波再滤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