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波特率...

楼主(2008-02-26):
把串口工作模式设置成模式1,PCON=0
波特率定为4800bps,就要往TL1(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2)里填初值,在11.0592Mhz的时钟频率下,初值正好是256-6,即6个时钟脉冲发生溢出.但是,在12Mhz的频率下,经过计算是6.5个时钟脉冲后发生溢出.不能往TL1里填(256-6.5)吧? 那么,填256-6或256-7可以吗?在填256-6时,波特率就会高于4800bps,在填256-7时,波特率就会低于4800bps,就不是标准的4800bps,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勉强可行,这样误差很大

12M的频率可以使用例如6.25kbps的非标准通讯速率,只要对方不要求必须为标准的速率模式既可

楼主:
哦.谢谢.

我看看有没有更高频率的晶振,并且能够满足要求.

楼主:
22.1184Mh的晶振用在at89c51上应该没有问题吧

at89c51最高应用频率是24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