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来确定顺序

楼主(2008-02-26):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如果看过手册,估计你就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B:
估计是两个脉冲谁超前谁相位.

楼主:
是光洋的编码器,会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确定顺序

是光洋的编码器,会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确定顺序
若让它单纯的加或减可以知道怎么来搞
SHEETDATA
如:图OUTA接到T0引脚OUTB接到T1引脚.图中表示是顺时针的情况

网友C:
比较简单的方法

两个信号都接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中断,进入中断后立即检测另一引脚电平。

楼主:
TO:maychang

非常谢谢maychang大侠!
  你说的方法是正确的!
 在T0中断服务子程序里面放增加程序.
  在T1中断服务子程序里面放减少程序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