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I通信问题

楼主(2008-02-27):
以下是SPI写通信,但不太明白

INT8U SpiTxRxByte(INT8U dat)

        INT8U i,temp;
        temp = 0;

        SCK_0;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这几行什么含义?
                {
                        MOSI_1;
                }
                else MOSI_0;
                dat <<= 1;

                SCK_1;
                _nop_();
                _nop_();

                temp <<= 1;
                if(MISO)temp &= 0x01;
                SCK_0;
                _nop_();
                _nop_();
        }
        return temp;

网友A:
发送一个字节的一个位。。。

循环了8次,发送了一个字节。。。

网友B:
基本的C语言

   就是信号线对应确定的硬件罢了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

 if(dat & 0x80)
   {
      MOSI_1;
    }
      else MOSI_0;
      dat <<= 1;

它这里为什么要加一个判断dat & 0x80 呢? MOSI_1是不是指发送结束了?MOSI_0是不是指还没发送完?

还有它这是SPI读和写程序,哪里标志读和写啊?

网友A:
MOSI and MISO is pins of SPI interface.

Data receive/send from these two pins.

网友C:
晕,楼主还是去看下SPI协议

MOSI_0是MOSI线拉低,MOSI_1是MOSI线置1

网友D:
并行数据变为串行数据,高位先发

网友E:

一个字节分8次传输,每次传输一位并判断此位是高位还是低位,也就是是1还是0!

网友D:
楼上的不要误解了

一个字节 bit7-bit6-bit5-bit4-bit3-bit2-bit1-bit0
bit7为高位  bit0为低位
与其中存储的是0还是1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