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端口

楼主(2008-02-27):
请问大家下面单片机端口英文是什么意思,在此感谢大家!

SYNC  CHRG   DCHRG   U-BAT  I-BAT  NTCBAT  NTCINT  DATASUP  ICD-CLK
ICD-DATA   ICD-LVP

网友A:
晕...数据手册没有写?只好乱猜了

SYNC  同步
 CHRG  充电
 DCHRG 放电
 U-BAT 电池电压
 I-BAT 电池电流
 NTCBAT  NTC电池
 NTCINT  NTC中断(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DATASUP 数据设置(?)
 ICD-CLK   ICD时钟(估计是LCD)
 ICD-DATA  ICD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