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24C16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2008-02-27):
单片机采用MSP430,以前的芯片读写正常,掉电后数据都在,但后来买入的很多芯片掉电数据就丢失了,只有很少部分是正常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咨询过厂商,他说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下面是我的代码,请高人指点
/************************I2C bus  interface with EEPROM***************************/
void startI2C(void)
{
P3DIR|=BIT7;
P3OUT|=BIT7+BIT6;
_NOP();
_NOP();
_NOP();
_NOP();
P3OUT&=~BIT7;
_NOP();
_NOP();
_NOP();
_NOP();
P3OUT&=~BIT6;
}

void stopI2C(void)
{
P3DIR|=BIT7;//SDA
P3OUT&=~(BIT7+BIT6);
_NOP();
_NOP();
_NOP();
_NOP();
P3OUT|=BIT6;//SCL
_NOP();
_NOP();
_NOP();
_NOP();
P3OUT|=BIT7;
}

void  WBYTE_I2C(uchar W_Byte)
{
       uchar i;
    P3DIR|=BIT7;
    for(i=0; i<8; i++)
        {
               P3OUT&=~BIT7;
            if(W_Byte & 0x80)
                P3OUT|=BIT7;
            P3OUT|=BIT6;
                     delay(10);
            P3OUT&=~BIT6;
            W_Byte <<= 1;
        }
    P3DIR&=~BIT7;
    P3OUT|=BIT6;
       delay(10);
    P3OUT&=~BIT6;
    delay(10);
}

uchar  RBYTE_I2C(void)
{
       uchar i;
       uchar R_Byte;
       uchar TmpByte;
    P3DIR&=~BIT7;
    P3OUT&=~BIT6;
    for(i = 0; i < 8; i++)
        {
            P3OUT|=BIT6;
            _NOP();
            _NOP();
            _NOP();
            _NOP();
            if((P3IN&BIT7)==BIT7)
                TmpByte =0x01 ;
            else
                TmpByte =0;
            P3OUT&=~BIT6;
            R_Byte <<= 1;
            R_Byte |= TmpByte;
        }
    return(R_Byte);

}

uchar  I2C_rduchar(uchar page, uchar addr)
{
      uchar uctemp;
      page=((page&0x03)<<1)+0xa0;
      startI2C();
      WBYTE_I2C(page);
      WBYTE_I2C(addr);
      page|=BIT0;
    startI2C();
    WBYTE_I2C(page);
    uctemp=RBYTE_I2C();
    stopI2C();
    return(uctemp);
}

void  I2C_wruchar(uchar page, uchar addr, uchar W_Byte)
{
      page=((page&0x03)<<1)+0xa0;
    startI2C();
    WBYTE_I2C(page);
    WBYTE_I2C(addr);
    WBYTE_I2C(W_Byte);
    stopI2C();
}

void I2C_rdulong(uchar page, uchar addr)
{
       uchar *Ptemp;

       Ptemp=(uchar *)&I2C_rdtemp;/*?*/
    *Ptemp++=I2C_rduchar(page, addr);
    *Ptemp++=I2C_rduchar(page, addr+1);
    *Ptemp++=I2C_rduchar(page, addr+2);
    *Ptemp=I2C_rduchar(page, addr+3);

}

void I2C_wrulong(uchar page, uchar addr)
{
       uchar *Ptemp;
    Ptemp=(uchar *)&I2C_wrtemp;
    I2C_wruchar(page, addr, *Ptemp++);
    delay(2000);
    I2C_wruchar(page, addr+1, *Ptemp++);
    delay(2000);
    I2C_wruchar(page, addr+2, *Ptemp++);
    delay(2000);
    I2C_wruchar(page, addr+3, *Ptemp);
    delay(2000);

}

网友A:
应该在外围电路上

可以提高一下抗干扰能力

网友B:
我也认为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C:
你的WP怎么处理的?

上电和掉电过程中要保证WP引脚的电平要确定为禁止写

楼主:
WP是接地的

WP是接地的啊,奇怪的是有少数芯片可以正常使用的,掉电后数据还在,以前买的芯片没问题的,后来买的就有这个问题,一千片里有很少一部分可以用,外围电路方面VDD与SCL和SDA之间分别有个10K的电阻,A0,A1,A2,WP.GND接地

网友B:
有些芯片没有禁止写引脚

都没有问题,所以与WP应该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