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8051F

楼主(2008-02-27):
C8051单片机使用C2接口调试程序,一根时钟线,一根数据线,
时钟线与RST复用,数据线与一IO复用,按标准的方法连接.数据线
控制背光(IO不够),正常使用(不调试,脱机运行)时,有时背光打开(高电平)后,不能关闭,
可以排除程序本身的问题,感觉是IO不受控制的原因(以前也有人反映类似的问题).
程序控制背光使用的代码是

sbit BACK_LIGHT = P2^0;    // C8051F352
BACK_LIGHT = !BACK_LIGHT;

机率不大,重新启动就OK了.
请教从软件上能否克服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