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GPS有卖的么?

楼主(2008-02-27):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当然又了。。。

很多高级的车辆都装了这种东西,只要报警了,警察叔叔就能找到你的车。。。

网友B:
智能手机

用个智能手机或者PDA,windows,s60,palm系统都可以,都有专用的定位、地图、导航软件。
GPS接收器有蓝牙的,有有线的,还有手机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