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2-27):
    最近搞一块板,遇一奇怪的问题。

    电路板端口输入24V负信号驱动多只光耦。

    光耦1脚均接排阻,正常。

    但是我想并联一个发光管在光耦两端,发光管就是不亮。

    去掉光耦,在光耦的位置再接一发光管,二个都亮。

    按道理光耦输入端也是发光管。不知何故。

    请教。

网友A:
阻抗匹配问题。。。

简单的说,两个支路的阻抗相差太大了~~~

网友B:
re

光耦发光管端的压降未必和普通LED相同,还是查查你的光耦手册
例如我以前用的TLP521-1,LED正向压降1.15V,普通LED大约在1.7~2.0V之间,光耦的先导通钳位,外接的LED当然不亮

还是查查你用的光耦的手册吧,另外拿表测测这几种情况下的电压

楼主:
钳位,外接的LED当然不亮

我想即使电压被光耦钳位,外接的LED也应该亮。
只是亮度的问题。

网友C:
电压太低外接LED不导通怎么亮呀,

相当于,一个是红色LED(1.8V),一个是白光LED(3V),两个LED并联,两个不能同时亮

网友D:
直接并联在光耦两端是不行的。

发光二极管要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接到光耦的限流电阻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