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hex文件用flashlink写入到psd813中。

楼主(2008-02-28):
刚接触,不是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A:
用ST配套的软件下载

还用PSD呀,都升级到uPSD也。

楼主:
没办法,老产品。

老板那里只有hex文件,其他什么也没有(包括人)。老板压给我了,试了一下写不进去,编程器需要obj文件,可是手上根本没有obj,请高手给指条路。谢谢!

楼主:
用的人不多吗?

了解的大侠随便说说吧。

网友B:
obj文件是用软件生成的

ST有一个与FlashLink配套的软件PSDsoft Express,使用该软件可以生成OBJ文件,同时用该软件将OBJ文件下载到PSD813中。

楼主:
谢谢

再问我只有hex文件,用它也可以生成obj文件吗?
我感觉是得有源程序,然后建立项目最后生成obj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