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最大表示到32767,C语言中32767+1变成32768,怎么判断溢出呢?

楼主(2008-02-28):
我希望正值就是溢出,结果也是32767,然后有个标志位提示溢出,怎么办?

网友A:
加上个正数结果为0或负数就表示溢出

网友B:
LZ说的是有符号int最大到32767

最小到-32768,而无符号int最大到65535,你这种情况就是定义成无符号了,须定义成有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