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B驱动液晶片花屏疑难问题求助!

楼主(2008-02-28):
故障:

1)此表已经生产100套,并长期测试(1年的时间)没有发生类似现象!

2)更改器件厂家后,或者更改新1621后此表在没有定时刷新的时候,头两个小时出现花屏,单观察数据正常!

3)加上定时初始化后,24小时后100套出现2套此现象!

4)表下电重新上电后故障消失,但有可能会再次出现!
谢谢指教!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麻烦告知下,谢谢。1309163362@qq.com

网友A:
很可能是驱动的时序不是很准确.

网友B:
定时初始化

别以为一次就没事了.

楼主:
原程序,看看那里不对?

//------------------------------ *** - 时间延时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count; i++)
   {
      for(j=0; j<5; j++)
      {
        ;
      }
   }
}
//-----***-LCD启动-***-----//
void LcdBitSet(unsigned char BitSetData)
{
    if(BitSetData&0x80)
    {
          LcdData=1;
    }
    else
    {
        LcdData=0;
    }
}
void LcdStart(void)
{
    LcdCs=0;
    Delay(10);
    LcdCs=0;
}
//-----***-LCD停止-***-----//
void LcdStop(void)
{
    LcdCs=1;
    Delay(10);
    LcdCs=1;
}
//-----***-发送控制代码-***-----//
void LcdSendId(unsigned char ID)
{
    unsigned char i;
    for(i=3;i>0;i--)
    {
        LcdWr=0;
        Delay(10);
        LcdBitSet(ID);
        LcdWr=1;
        Delay(10);
        ID=ID<<1;
    }
}
//-----***-发送地址-***-----//
void LcdSendAddress(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for(i=6;i>0;i--)
    {
        LcdWr=0;
        Delay(10);
        LcdBitSet(Address);
        LcdWr=1;
        Delay(10);
        Address=Address<<1;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Lcd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k;
    for(i=2;i>0;i--)
    {
        for(k=4;k>0;k--)
        {
            LcdWr=0;
            Delay(10);
            LcdBitSet(Data);
            LcdWr=1;
            Delay(10);
            Data=Data<<1;
        }
    }
}
//-----***-发送控制命令-***-----//
void LcdSend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LcdStart();
    LcdSendId(0x80);
    for(i=0;i<9;i++)
    {
        LcdWr=0;
        Delay(10);
        LcdBitSet(Command);
        LcdWr=1;
        Delay(10);
        Command=Command<<1;
    }
    LcdStop();
}

网友C:
定时刷新啊

楼主:
修改后的,那个更好一些?

//------------------------------ *** - 时间延时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count; i++)
   {
      for(j=0; j<5; j++)
      {
        ;
      }
   }
}

//-----***-LCD启动-***-----//
void LcdBitSet(unsigned char BitSetData)
{
    Delay(1);
    if(BitSetData&0x80)
    {
          LcdData=1;
    }
    else
    {
        LcdData=0;
    }
    Delay(9);
}
void LcdStart(void)
{
    LcdCs=0;
    Delay(10);
}
//-----***-LCD停止-***-----//
void LcdStop(void)
{
    LcdCs=1;
    Delay(10);
}
//-----***-发送控制代码-***-----//
void LcdSendId(unsigned char ID)
{
    unsigned char i;
    for(i=3;i>0;i--)
    {
        LcdWr=0;
        LcdBitSet(ID);
        LcdWr=1;
        Delay(10);
        ID=ID<<1;
    }
}
//-----***-发送地址-***-----//
void LcdSendAddress(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for(i=6;i>0;i--)
    {
        LcdWr=0;
        LcdBitSet(Address);
        LcdWr=1;
        Delay(10);
        Address=Address<<1;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Lcd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k;
    for(i=2;i>0;i--)
    {
        for(k=4;k>0;k--)
        {
            LcdWr=0;
            LcdBitSet(Data);
            LcdWr=1;
            Delay(10);
            Data=Data<<1;
        }
    }
}
//-----***-发送控制命令-***-----//
void LcdSend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LcdStart();
    LcdSendId(0x80);
    for(i=0;i<9;i++)
    {
        LcdWr=0;
        LcdBitSet(Command);
        LcdWr=1;
        Delay(10);
        Command=Command<<1;
    }
    LcdStop();
}

楼主:
此程序每分钟定时初始化一次1621!

网友D:
ok

定时刷新,没这么严重吧.....我都开机复位后从来没有再复位...一切正常.....难道是上帝保护吗...

网友E:
随便说说

我也只初始化一次,曾经连续几个晚上也没有问题。。。
多半是时钟太快,或时序不是很可靠。。。

楼主:
请求高手帮忙~

网友F: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定时更新系统指令也不行!

每次我进行数据更新的时候同时更新系统指令(相当于初始化HT1621).没有招了,测量发现锯齿电压波形都没有了。怀疑芯片本身有问题,或是假货。

楼主:
求助,问题疑问中!

楼主:
继续等待结果!

楼主:
急啊,等待中!

网友G:
买的HOLTEK的HT1621还是替代的国产HT1621

楼主:
可悲啊,居然没有人愿意出来共享自己的成果!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哪位需要解决方式,请留下EMAIL!

不想让那些不动脑筋的人轻而易举的得到答案!

网友H:
我觉得还是你的现场环境、抗干扰设计、电源设计的问题

不过,你的读写时序种的延时安排得不合理哦

楼主:
不是程序延时的问题~

楼主:
http://tieba.baidu.com/f?kw=%B5%E7%D7%D3%B9%A4%B3%CC%CA%A6%D2%C9%C4%D1%CE%CA%CC%E2%C7%F3%D6%FA%D6%AE

网友I:
做秤时,遇到过这个问题

做秤时,遇到过这个问题
==========================
一到冬季,空气干燥就死机;最后用单片机定时给其复位的。

想知道你的解决方法!!!

lkdd

网友I:
遇到过同类问题

以前做秤时遇到过同类问题,一到冬季就死机;

用单片机给其定时复位就行了,想知道你的做法!!!

我也遇到类型问题,麻烦告知下什么原因,1309163362@qq.com,谢谢

网友I:
又忘了留邮箱:shixiaofei2001@163.com

shixiaofei2001@163.com

网友J:
在数据线上加个20p电容试试

在数据线上加个20p电容试试

网友K:
你的问题如下

HT1621写数据时序如下:

启动总线

写入地址

写入数据

结束总线

前3步都是对的,但是最后一步,你的程序是错的!

如下:

//-----***-LCD停止-***-----//
void LcdStop(void)
{
    LcdCs=1;
    Delay(10);
}

应该修改为:

void LcdStop(void)
{
    LcdData=1;
    LcdWr=1;
    LcdCs=1;
    Delay(5);
}

另外启动的时候最好更改为:

void LcdStart(void)
{
    LcdWr=1;
    LcdData=1;
    LcdCs=1;
    LcdCs=0;
    Delay(5);
}

修改的原因(最后一步结束总线的时候):

当你写完最后一个字节的时候,如果改字节是0那么数据IO口可能永远是低,没有释放总线,导致以后写数据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意向不到的错误!

以上是本人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还希望多多指教!

另外你的签名借用一下(比较符合我的名字的定义或者说是意境)!

网友K:
Lou Zhu Shi Fou Jie Jue Le ?

楼主(2008-04-01):
谢谢 释然,不过不是您说的问题!

因为在程序其它地方有结束总线的地方!

谢谢!

网友L(2014-04-27):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哪位需要解决方式,请留下EMAIL!不想让那些不动脑筋的人轻而易举的得到答案! ...

斑竹,你的HT1621闪屏是什么引起?我的也会。求解。1623914208@qq.com

网友M(2014-08-05):
楼主问题解决,怎么解决的呢???zhangyiyou@126.com

网友N(2014-10-2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哪位需要解决方式,请留下EMAIL!不想让那些不动脑筋的人轻而易举的得到答案! ...

我也出现这情况了,是什么问题啊 !!!急死了!!!!!!!十万火急!!!!!加我qq2841605050

网友N:
手焊接没问题,过锡炉后花屏,,是啥原因!ht1621b,,求解!

网友O:
看见雁舞白沙了。

网友(2015-03-05):
849928055@qq.com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P:
定时更新1621,相当复位1621,还不行那就是山寨货。还有要注意通信时序,保证任何情景下在规格内。

网友Q(2015-04-17):
我的也是!试了很多芯片,时好时坏!你是如何解决的,望赐教,谢谢!364583998@qq.com

网友R(2015-08-22):
我遇到死机的情况。楼主你是如何搞定的,请指教。谢谢~!blueux@qq.com

网友S(2015-10-12):
我也遇到此问题,请指教,504894304@qq.com

网友T:
1621假货市场上相当的多,早几天我公司就遇到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U:
1621除非买到HT的原装 芯,但贵,否则,你懂的。
1621损坏让我也损失过不少,后来,只要工作时不是要求很小的电流(睡眠后可以基本不耗电),我就用IO+电阻来模拟驱动波形,非常可靠。

网友V(2016-11-10):
我也碰到了,不知咋弄了。方法发我下。vern97@163.com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我也碰到了,不知咋弄了。方法发我下。

网友X:
一直用着这个1621,暂时没发现问题哦。不过有点担心以后会出现问题,楼主能否给最终发现的问题:vincent.zhai@qq.com,多谢了~

网友Y(2018-08-06):
台湾VK1621完全替代HT1621,性能稳定,性价比高,提供开发资料/驱动程序,也可以提供样品试样以及工程技术支持。

网友Z(2018-09-22):
楼主怎么解决的,想了很多办法,还没确定问题出在哪个点,楼主发下你的原因,借鉴一下是不是一样的duanlagdao@163.com

网友AA(2020-06-20):
楼主怎么解决的,想了很多办法,还没确定问题出在哪个点,楼主发下你的原因,借鉴一下是不是一样的1741979288@qq.com

网友AB:
专营HOLTEK合泰全系列,有原厂工程师,可提供技术支持/代开发方案/烧录等服务,v18576740188

网友AC:
引用 楼主:
http://tieba.baidu.com/f?kw=%B5%E7%D7%D3%B9%A4%B3%CC%CA%A6%D2%C9%C4%D1%CE%CA%CC%E2%C7%F3%D6%FA%D6%AE ...

在匠人的书里见到过你的名字。

网友AB:
我们这边有工程师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哦,V18576740188

网友AD(2022-03-08):
楼主发下你的原因,是怎样解决317884612@qq.com

网友AE(2023-05-11):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哪位需要解决方式,请留下EMAIL!不想让那些不动脑筋的人轻而易举的得到答案! ...

我们产品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tangta15@163.com

网友AF(2025-01-0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哪位需要解决方式,请留下EMAIL!不想让那些不动脑筋的人轻而易举的得到答案! ...

我现在买的合泰HT1621B也是出现显示不正常,旧的芯片放上去就ok,难道是假货吗?立创买的。还是陆产和台产有区别问题 。能分享下方法:charymo@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AG:
我也想知道原因,可以的话回复一下,谢谢   956262814@qq.com

网友AH(2025-06-13):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麻烦告知下原因,谢谢。13091633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