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 ULN2803 驱动 8 个标着 24V 500mA 的直流电机有问题吗?

楼主(2008-02-28):
(无正文)

网友A:
有问题吧,电机启动电流大,又可能会堵转,2803吃不消

网友B:
应该不行

建议用四个大功率三极管来驱动。

网友B:
以前用过的简易电路图

         这是我以前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的电路,可正反转,但是精度不高,可以用在要求低的场所。

网友B:
电源地线掉了

电源地线掉了电源地线掉了电源地线掉了电源地线掉了电源地线掉了电源地线掉了电源地线掉了电源地线掉了电源地线掉了电源地线掉了

网友C:
4楼的电路饱和压降比较打,还有上电同时导通的问题,要慎

LZ的问题主要是看电机的额定电流和启动时的最大电流了,
如果要想长期可靠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用,
不管怎么样,都得多流点余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