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单片机的主要代表

楼主(2008-02-28):
我学的是51,目前玩的也是51,现在有想玩PIC或AVR单片机的想法,想问下大家:目前PIC和AVR单片机主流各是什么型号?与51相比他们各自的优势是什么?请大家指教!

网友A:
PIC16f877资料比较多

PIC16f877资料比,但仍然不值得学。

pic24F系列不错。性能很高,价格不贵,功能也多。
PIC18系列,也很好,带usb,can的型号应有尽有.

网友B:
现在感觉pic是走在了前面~~~个人看法~~~

网友C:
哈哈,我恰恰相反,更愿意用AVR些:-)

网友D:
都差不多的啦

网友E:
打牢基础之后看什么型号的MCU都如浮云一般

打牢基础之后看什么型号的MCU都如浮云一般

网友F:
AVR的代表是Mega16,有ISP和JTAG

调试和升级程序都很方便。

网友G:
AVR只是一帮学生们设计的玩意,敢用?

网友H:
??

哪个大学的学生?
斯坦福还是麻省?

网友I:
我现在基本上只用avr

51几乎忘了怎么玩,pic还没有学,也不打算学

网友J:
呵呵,单纯学应该差不多吧,用c

积存器名字不同,外围模块不同。

网友A:
不过用PIC的人确实比AVR的多

不过用PIC的人确实比AVR的多.

从书店的书籍种类多少,可以大致看到哪种单片机的应用前景.

网友K:
我现在8位基本只用AVR

  以前都用51的,几乎忘完了。还用过MC68HC908系列。PIC的没用过,但是了解了一点,也不想学了。把某些用熟就可以了。现在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做ARM。

网友B:
哈哈~~~俺说得是PIC24系列,其他8位的用AVR~~~

网友L:
AVR的片内资源与价格比,要比PIC高点

以前一直用PIC,现在准备用AVR了

网友A:
pic 好

pic 产品线长,选择多.
抗干扰好,
adc性能不错,
周围用的人也多,

尤其PIC24系列,

1.   16位cpu,运算性能强,
2.   外设模块功能非常多,
3.   其他性能也很棒,
4.   价格也不错

而且和DSPIC是同一个cpu内核,
用熟练了以后,
对于DSPIC应用非常有好处.

网友B:
哈哈~~~AVR全系列都和PIC24以上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A:
PIC24很好

PIC24FJ64GA006

64脚
64K FLASH
8K RAM
5个16位定时器
5个捕获输入
5个比较/pwm输出
2个4级FIFO 缓冲器UART
2个4级FIFO 缓冲器SPI
2个I2C
16通道10位,500ksps的ADC
2个比较器
1个PMP模块
1个可编程时钟RTC
1个可编程CRC发生器

16位cpu,
8 个处理器异常和软件陷阱, 7 优先级别,118个中断矢量
17 位x17 位单周期硬件小数/ 整数乘法器
32 位/16 位硬件除法器
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工作:一旦检测到时钟故障,将时钟源切换到片内低功耗
RC 振荡器
部分18mA IO口线, 数字I/O 引脚可配置为漏极开路输出,兼容5V器件输出,
IO数字脚最大可以承受5.5V输入电压.

PIC24FJ64GA006才2.91$!!
功能基本相同,28脚得,16k flash的PIC24FJ16GA002才1.66$.

这是avr系列不能比的.

网友A:
如果不是为了赶时髦

如果不是为了赶时髦,没必要用什么arm7系列,
和arm7比,pic24系列除了运算速度差点,其他真的很好,尤其是做工控.

当然会arm7,cortex M3,好跳啊!
也是不得不学啊.

网友D:
实话实说

楼主:
re;谢谢大家赐教啊

网友M:
51很好啊

应该说KEIL环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