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做个s51单片机的isp在线下载

楼主(2008-02-29):
我是初学单片机的大学生,想做个isp在线下载的板子学习用,高手给我点相关的制作资料!(最好用usb口或者是9针串口)谢谢!
yuanye1127@163.com

网友A:
给你个原理图吧

是我买的开发板的,我觉得功能还挺全的,不过不带USB,用的是USB供电带ISP下载

网友B:
这种重复再重复的东西,放google一搜索大把。

网友C(2008-11-01):
我要一个AT89S51的在线编程的接口在pcb板上如何安排

我要一个AT89S51的在线编程的接口,在pcb板上如何安排,使用什么接口好?接口的电路怎样连接,可以用usb接口吗?

网友D:
学习的话建议用SST,加个232电平转换就可以做仿真器,用Keil

会占用串口和T2,但对学习完全够了

如果要用到串口,还可以把芯片换成STC的,硬件也不用任何改动

PS:
SST和STC是两个不同的公司产品,初学者不要搞混了
前者是做存储芯片的大厂,后者是个芯片来路都不敢说的私营个体户,芯片质量恨不稳定的。

STC可以用于学习,但不建议用于产品。

网友D:
ToLZ:网络时代,要学会上网去搜索

关键字“SST  Sof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