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接收数据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8-02-29):
一块单片机板通过串口发数据给PC机,只有用sscom32才能正确接收数据,超级终端以及其他几款串口接收软件都不能正确接收数据(也通过串口监控软件看过,确实接收的数据不正确),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数据是ASCII码吗

网友B:
你改成16进制显示看看

你改成16进制显示看看,你的可能是前30个,是显示不出来的

楼主:
我用示波器观测了串口波形,发现大大的问题

单片机板往外发数据,不接串口线,发现波形正常
接上串口线,pc上打开sscom32,波形正常
然后关掉sscom32,打开超级终端,波形马上变了,不正常了

郁闷啊,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网友B:
是很奇怪.

我也在搞个串口通讯.我是在软件中断里仿真不出SBUF 的数据.
奇怪.但是通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