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模拟SPI总线读写,速度No.1,请高手打檑台

楼主(2008-03-02):
最近在调试我设计的MP3,用到SPI读写SD卡和向VS1003B发送数据,因为MP3对数据流速度相当敏感,遂对软件SPI进行了优化,目前已能流畅播放了。
我的SPI总线单字节读写函数如下,自认为速度最快了,已至极致,纵然汇编实现,也只能打个平手,51高手请指正。

#include "..incincludes.h"

sbit c_SPI_SI = P1^5;
sbit c_SPI_SO = P1^6;
sbit c_SPI_CLK = P1^7;

#define Macro_Set_SI_High()      c_SPI_SI = 1
#define Macro_Set_SI_Low()      c_SPI_SI = 0
#define Macro_Set_CLK_High()      c_SPI_CLK = 1
#define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CLK = 0

/*
//----------------标准C语言版-----------------------------------------
//可移植性好,易读,易移植
uint8 SD_SPI_ReadByte(void)
{
    uchar ucReadData;
    uchar ucCount;

    ucReadData = 0;
    Macro_Set_SI_High();

    for(ucCount=0; ucCount<8; ucCount++)
    {
        ucReadData <<= 1;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if(c_SPI_SO)
        {
            ucReadData |= 0x01;
        }
    }

    return(ucReadData);
}

void SD_SPI_WriteByte(uint8 ucSendData)
{
    uchar ucCount;
    uchar ucMaskCode;

    ucMaskCode = 0x80;
    for(ucCount=0; ucCount<8; ucCount++)
    {
        Macro_Set_CLK_Low();

        if(ucMaskCode & ucSendData)
        {
            Macro_Set_SI_High();
        }
        else
        {
            Macro_Set_SI_Low();
        }
        Macro_Set_CLK_High();
        ucMaskCode >>= 1;
    }

*/
//-------------------------标准优化版SPI读写函数---------
uchar bdata ucReadData;
sbit ReadData_Bit0 = ucReadData^0;
sbit ReadData_Bit1 = ucReadData^1;
sbit ReadData_Bit2 = ucReadData^2;
sbit ReadData_Bit3 = ucReadData^3;
sbit ReadData_Bit4 = ucReadData^4;
sbit ReadData_Bit5 = ucReadData^5;
sbit ReadData_Bit6 = ucReadData^6;
sbit ReadData_Bit7 = ucReadData^7;

uchar bdata ucWriteData;
sbit WriteData_Bit0 = ucWriteData^0;
sbit WriteData_Bit1 = ucWriteData^1;
sbit WriteData_Bit2 = ucWriteData^2;
sbit WriteData_Bit3 = ucWriteData^3;
sbit WriteData_Bit4 = ucWriteData^4;
sbit WriteData_Bit5 = ucWriteData^5;
sbit WriteData_Bit6 = ucWriteData^6;
sbit WriteData_Bit7 = ucWriteData^7;

uint8 SD_SPI_ReadByte(void)
{
//初始化SI引脚状态
    Macro_Set_SI_High();

//Bit7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ReadData_Bit7 = c_SPI_SO;

//Bit6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ReadData_Bit6 = c_SPI_SO;

//Bit5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ReadData_Bit5 = c_SPI_SO;

//Bit4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ReadData_Bit4 = c_SPI_SO;

//Bit3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ReadData_Bit3 = c_SPI_SO;

//Bit2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ReadData_Bit2 = c_SPI_SO;

//Bit1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ReadData_Bit1 = c_SPI_SO;

//Bit0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ReadData_Bit0 = c_SPI_SO;

    return(ucReadData);
}

void SD_SPI_WriteByte(uint8 ucSendData)
{
    ucWriteData = ucSendData;

//Bit7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WriteData_Bit7;
    Macro_Set_CLK_High();

//Bit6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WriteData_Bit6;
    Macro_Set_CLK_High();
//Bit5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WriteData_Bit5;
    Macro_Set_CLK_High();
//Bit4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WriteData_Bit4;
    Macro_Set_CLK_High();
//Bit3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WriteData_Bit3;
    Macro_Set_CLK_High();
//Bit2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WriteData_Bit2;
    Macro_Set_CLK_High();
//Bit1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WriteData_Bit1;
    Macro_Set_CLK_High();
//Bit0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WriteData_Bit0;
    Macro_Set_CLK_High();

网友A:
俺来打擂了!!!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累加器带进位右移指令 RRC A
#define _rrca_()          CY  = ACC & 0x01
//汇编代码       rrc a

//               累加器带进位左移指令 RLC A
#define _rlca_()          CY  = ACC & 0x80
//汇编代码       rlc a

sbit c_SPI_SI = P1^5;
sbit c_SPI_SO = P1^6;
sbit c_SPI_CLK = P1^7;

#define Macro_Set_SI_High()      c_SPI_SI = 1
#define Macro_Set_SI_Low()      c_SPI_SI = 0
#define Macro_Set_CLK_High()      c_SPI_CLK = 1
#define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CLK = 0

/*
//----------------标准C语言版-----------------------------------------
//可移植性好,易读,易移植
uint8 SD_SPI_ReadByte(void)
{
    uchar ACC;
    uchar ucCount;

    ACC = 0;
    Macro_Set_SI_High();

    for(ucCount=0; ucCount<8; ucCount++)
    {
        ACC <<= 1;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if(c_SPI_SO)
        {
            ACC |= 0x01;
        }
    }

    return(ACC);
}

void SD_SPI_WriteByte(uint8 ucSenddata)
{
    uchar ucCount;
    uchar ucMaskcode;

    ucMaskcode = 0x80;
    for(ucCount=0; ucCount<8; ucCount++)
    {
        Macro_Set_CLK_Low();

        if(ucMaskcode & ucSenddata)
        {
            Macro_Set_SI_High();
        }
        else
        {
            Macro_Set_SI_Low();
        }
        Macro_Set_CLK_High();
        ucMaskcode >>= 1;
    }

*/

//-------------------------标准优化版SPI读写函数---------
//uchar bdata ACC;
sbit ACC_0 = ACC^0;
sbit ACC_1 = ACC^1;
sbit ACC_2 = ACC^2;
sbit ACC_3 = ACC^3;
sbit ACC_4 = ACC^4;
sbit ACC_5 = ACC^5;
sbit ACC_6 = ACC^6;
sbit ACC_7 = ACC^7;

uint8 SD_SPI_ReadByte(void)
{
//初始化SI引脚状态
    Macro_Set_SI_High();

//bit7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CY = c_SPI_SO;
    _rlca_();
//    ACC = P1;

//bit6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CY = c_SPI_SO;
    _rlca_();

//bit5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CY = c_SPI_SO;
    _rlca_();

//bit4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CY = c_SPI_SO;
    _rlca_();

//bit3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CY = c_SPI_SO;
    _rlca_();

//bit2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CY = c_SPI_SO;
    _rlca_();

//bit1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CY = c_SPI_SO;
    _rlca_();

//bit0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CY = c_SPI_SO;
    _rlca_();

    return(ACC);
}

void SD_SPI_WriteByte(uint8 ucSenddata)
{
    ACC = ucSenddata;

//bit7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ACC_7;
    Macro_Set_CLK_High();

//bit6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ACC_6;
    Macro_Set_CLK_High();
//bit5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ACC_5;
    Macro_Set_CLK_High();
//bit4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ACC_4;
    Macro_Set_CLK_High();
//bit3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ACC_3;
    Macro_Set_CLK_High();
//bit2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ACC_2;
    Macro_Set_CLK_High();
//bit1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ACC_1;
    Macro_Set_CLK_High();
//bit0 Shift Out To SD Card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SI = ACC_0;
    Macro_Set_CLK_High();

//2楼: 奉上测试程序及测试记录

//void TestSD_SPIFunc(void)
void main(void)
{
    uchar ucCount;
    uchar ucReaddata;

    ucCount = 0;        //开始

    for(ucCount=10; ucCount!=0; ucCount--)    //xwj改进的写法,机器周期数从502减少到481,节约21
    {
        SD_SPI_WriteByte(0x88);            //用C语言实现的写字节机器周期数为188
                                        //用C51的bdata变量,采用位指令直接传送操作,共用机器周期47
                                        //xwj改进的写法,共用机器周期46
    }

    for(ucCount=50; ucCount!=0; ucCount--)    //xwj改进的写法,机器周期数从2607减少到2091,节约516
    {
        ucReaddata = SD_SPI_ReadByte();    //用C语言实现的SPI读字节,机器周期为154
                                        //自用C51的bdata变量,采用位指令操作读字节机器周期为49
                                        //xwj改进的写法,共用机器周期40
    }
    ucCount= 88;        //结束
//    SD_read_sector(0,Page_Buf);
}

//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访问我的Blog 或发送邮件至:xwjfile@21cn.com

楼主:
奉上测试程序及测试记录

void TestSD_SPIFunc(void)
{
    uchar ucCount;
    uchar ucReadData;

    ucCount = 0;        //开始

    for(ucCount=0; ucCount<10; ucCount++)
    {
        SPI_TransferByte(0x88);            //用C语言实现的写字节机器周期数为188
                                        //用C51的bData变量,采用位指令直接传送操作,共用机器机器49
    }

    for(ucCount=0; ucCount<50; ucCount++)
    {
        ucReadData = SPI_ReadByte();    //用C语言实现的SPI读字节机器赌周期为154
                                        //自用C51的bData变量,采用位指令操作读字节机器周期为49

    }
    ucCount= 88;        //结束
    SD_read_sector(0,Page_Buf);
}

网友B:
以前搞了12232 LCD驱动,跟你的想法一样啊

去掉了for,真是轻松,空间也省出了很多.

楼主:
每移一位占用4个机器周期

很奇怪51指令,读一个位到C用一个机器周期,而将C输出到位地址用2个机器周期,而且必须通过C中转。

MOV C,Bit   周期1,编码10100010
MoV   bit,C     周期2,编码10010010

网友C:
mov bit,c是多一个周期~~~

网友C:
ucReadData |= 0x01;和ucReadData ++;不知哪个快~~~

网友C:
SD_SPI_ReadByte()内的ucReadData = 0;是废话~~~

网友A:
什么芯片? 51就用串口模式0,谁能更快???

网友C:
for(ucCount=8; ucCount!=0; ucCount--)会简化为djnz~~~

网友A:
就是典型的空间换时间,51的任何端口操作都需要2个周期

51的串口模式0其实就是SPI方式,只有这种方法才是最快的

        while(~TI);    //可省略用于别的指令时间
        TI=0;          //可省略用于别的指令时间
        SBUF=temp;

网友C:
51的串口模式0实际就是不带SS的SPI,肯定快

TXD->SCK,RXD->SIO

不过while(~TI);应该写成while(!TI);
~是对字节的取反,不过有些编译器是不区分的

网友D:
嘿嘿

也许还可以节约一个机器周期呢!
把“
sbit c_SPI_SI = P1^5;
sbit c_SPI_SO = P1^6;
sbit c_SPI_CLK = P1^7;
”换成

sbit c_SPI_SI = P1^7;
sbit c_SPI_SO = P1^6;
sbit c_SPI_CLK = P1^5;

(当然了,得重新做板子啦!嘿嘿,为了节约一个机器周期,花这么大代价啊!)
然后再把“ReadData_Bit7 = c_SPI_SO; ”换成“ucReadData = P1;”
这个句子换以前要三个机器周期,换了以后只要俩机器周期?似乎,也许,好象,呵呵

网友D:
嘿嘿

还有没有人能节约一个或几个机器周期啊?

楼主:
回诸位

回XWJ,提到的单片机用串口工作在移位寄存器的方式模拟SPI发码,如果是单发设备是可以的,比如常见的HC595,就可以通过串口高速移出,但是呢,必须看到SPI是有数据输出,还有数据输入,所以如果要用51单片机串口直接接口SPI器件是需要用三态门来进行发送与接收数据的通道切换的,详见电力出版社的《PC机并行端口编程大全》,内有相关实例图纸。
回xhtxzxw,您提的建议不现实,即使改为P1口,也是一样的,读取SPI设备的数据必须经过一个串行数据并行化的操作。
把引脚配置成
sbit c_SPI_SI = P1^5;
sbit c_SPI_SO = P1^6;
sbit c_SPI_CLK = P1^7;
是为了与51单片机的硬件兼容,因为如果软件达不到速度,还可以采用带硬件SPI总线的单片机直接PinToPin替换,目前测试,128KbPs的Mp3数据流用软件模拟SPI收发,完全能满足要求,但播放256KBps的Mp3文件,出现停顿现象。

网友E:
还可以优化

直接使用ACC,且将ACC做函数入口参数。

sbit I_SPI_SI = P1^5;
sbit O_SPI_SO = P1^6;
sbit O_SPI_CLK = P1^7;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0 = ACC^1;
sbit ACC0 = ACC^2;
sbit ACC0 = ACC^3;
sbit ACC0 = ACC^4;
sbit ACC0 = ACC^5;
sbit ACC0 = ACC^6;
sbit ACC0 = ACC^7;

#define SPI_CLK()    do{ O_SPI_CLK=0; O_SPI_CLK=1;}while(0)

void InSPI_WriteByte()
{
    O_SPI_SO = ACC0;
    SPI_CLK();

    O_SPI_SO = ACC1;
    SPI_CLK();

    O_SPI_SO = ACC2;
    SPI_CLK();

    O_SPI_SO = ACC3;
    SPI_CLK();

    O_SPI_SO = ACC4;
    SPI_CLK();

    O_SPI_SO = ACC5;
    SPI_CLK();

    O_SPI_SO = ACC6;
    SPI_CLK();

    O_SPI_SO = ACC7;
    SPI_CLK();
}

#define SD_SPI_WriteByte(ucSendData) do{ ACC=ucSendData;InSPI_WriteByte();}while(0)

网友A:
当然,汇编的话还可以避免通过R7的参数传递,继续减小一点

再快就用inline,避免CALL和RET

最快当然还是俺9楼说的: 什么芯片? 51就用串口模式0,一个周期传1位谁能更快???

楼主:
经测试,农民代表出招效果甚微,写函数擂主暂为农民讲习

经测试,数据经ACC输出到SPI的输出引脚与经由BData变量一样,O_SPI_SO = ACC6;执行周期为3

节省的1周期为
原语句ucWriteData = ucSendData; 2周期
新语句ACC = ucSendData; 1周期

每扇区读写节约512X1 = 512个机器周期。

查看汇编发现即使是ACC的位寻址,也不能直接将其内容送IO管脚,必须先送到C,再经C输出到管脚。

楼主:
好,XWJ出高招。

用与指令每位能节省1周期

网友A:
写函数由于MOV bit,C需要2周期,没法继续减少

51端口和字节之间要传递位的话必须通过C中转,没法再少了

加上参数传递、call/ret,还是的需要46个机器周期,所长的要传递参数也需要这么多的(46个)

网友A:
Re7楼: ucReadData |= 0x01;和ucReadData ++;不知哪个快~~~

当然是ucReadData ++; 更快,单周期即可完成

而ucReadData |= 0x01;最快的实现方式是:
ORL     direct, #data
这是个2周期指令

网友A:
Re 古道热肠 15楼贴:根本没必要“用三态门来进行通道切换

你想切换什么呢???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5楼: 回诸位

回XWJ,提到的单片机用串口工作在移位寄存器的方式模拟SPI发码,如果是单发设备是可以的,比如常见的HC595,就可以通过串口高速移出,但是呢,必须看到SPI是有数据输出,还有数据输入,所以如果要用51单片机串口直接接口SPI器件是需要用三态门来进行发送与接收数据的通道切换的,详见电力出版社的《PC机并行端口编程大全》,内有相关实例图纸。

楼主:
XWJ优化的读函数优势明显,SPI读函数擂主XWJ

回XWJ,用串口,移位到SPI设备的输出的和从SPI设备移进的输入都是从P3.0(RXD)引脚进出,而SPI芯片的SI和SO引脚一般是不能直接连接在一起的。(有个别芯片可以连接)
我所说的通道切换是P3.0引脚当作输出引脚时与SPI芯片的SI引脚相连,当作为输入时引脚与SPI芯片的SO引脚连通。
如果串口工作的方式0时有3个引脚关联,则能真正在当SPI总线用了。

楼主:
谁能超过XWJ,请上台出招,最后的擂主有奖

奉上驱动与测试的UV2工程,便于大家自行测试。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3134035403.rar

网友F:
高人真的很多。学习中

网友G:
SPI一般有速度限制

太快了还要加NOP指令

网友H:
占个位置,好帖

网友C:
倒塌了~~~倒叙是DNJZ R7,$,正续慢~~~

网友I:
提请各位注意一个重要的事实,结果有可能大不一样

首先声明俺对51不熟,所以不敢说下面的办法是否有效,但想给各位提个醒,也许还有很大优化空间。

不知各位注意到了吗?在SD的标准文档中有这样一段话:Both host command and card response are clocked out with the rising edge of the host clock;这就是说数据线(SPI_SI或SPI_SO)的变化可以与时钟线的上升同时进行。

利用这一点,可以在输出数据位时同时拉高时钟线(SPI_CLK),把这两个操作用一条指令完成;也许按照这个思路做,可以省掉一条操作指令,我曾在其它单片机上这样做过,但不知道在51上是否也有效。

网友J:
踢馆来了

把核心函数用汇编写,还有什么问题不?

网友C:
哈哈~~~俺用C也能写出汇编的水平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049: unsigned char I2CReadWrite(unsigned char val)
  2050: {
  2051: unsigned char i;
  2052:   ACC = val;//取写入数据
C:0x18D3    EF       MOV      A,R7
  2053:   for (i = 8; i > 0; i --) {//收发8位数据
C:0x18D4    7F08     MOV      R7,#0x08
  2054:         SCL = 0;//拉低I2C时钟
C:0x18D6    C286     CLR      SCL(0x80.6)
  2055:     _rlca_();//左移1位数据(取出1位写入数据)
C:0x18D8    33       RLC      A
  2056:         SDA = CY;//写入1位I2C数据
C:0x18D9    9287     MOV      SDA(0x80.7),C
  2057:         _rrca_();//右移1位还原数据
  2058: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延时4.7uS
  2059: //如果不追求高速,可在此加入一些总线冲突裁决程序
  2060: //即SDA=1时,读回若为0则为总线冲突
C:0x18DB    13       RRC      A
  2061:     SCL = 1;//拉高I2C时钟
C:0x18DC    D286     SETB     SCL(0x80.6)
  2062:         CY = SDA;//读回1位I2C数据
C:0x18DE    A287     MOV      C,SDA(0x80.7)
  2063:     _rlca_();//左移最后1位数据
C:0x18E0    33       RLC      A
  2064:   }
C:0x18E1    DFF3     DJNZ     R7,C:18D6
  2065:   SCL = 0;//拉低I2C时钟
C:0x18E3    C286     CLR      SCL(0x80.6)
  2066:   return ACC;//返回读回数据
C:0x18E5    FF       MOV      R7,A
  2067: }
C:0x18E6    22       RET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6493&page=1

网友D:
嘿嘿

我的代码确实节约了一个机器周期啊!
我最高位是直接读P1读进来的(只要俩周期,你原来的代码要仨周期),虽然其他位B6~B0也一起从P1口上读了(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但后面一位一位地换成SPI的数据了。
我换三根线的定义,是为了让变量的最高位与P1口的定义的SI一致。

你原始代码的做法是:B7~B0都用相同的方式输入,各需要6个机器周期

我的办法是:        B7节约了一个机器周期,其他位不变。

好比百米比赛,按照你划定的“跑道”,我确实节约了一个周期,怎么就不算了呢???

至于其他的办法,与你的办法差异太大了,不是一个“跑道”,不评价。

当然了,我的代码仅仅在读入时节约了一个周期。

网友A:
C本来就能写出汇编的水平,象我17楼的程序就是个示例

你用汇编也不能再节约一个周期了

楼主:
回35楼xhtxzxw

您提到的读P1节省周期,无法理解,因为原创作品,读取SPI芯片的数据输出,只用了一个周期,是将位数据移入位变量时花费了2个机器周期,最后生成CLK占用2个周期,不服还可举证。XWJ改写的SPI读函数代码是通过缩减串转并的周期,故而速度领先。

楼主:
回诸位

回NE5532,你要是能用汇编写出更快的功能函数,I服了You
回“平常人”,您的思路很不错,将两步合作一步走,是个好主意,能否贴出参考代码,便于大家依葫芦画瓢,如果P1口全部用作输出,您的办法也许真能每位节省1机器周期。

网友A:
节省不了的,想不出合适的串并转换方法...

网友C:
哈哈~~~选择51本来就是错~~~

网友G:
我也来现丑了

/*
//----------------标准C语言版-----------------------------------------
//可移植性好,易读,易移植
uint8 SD_SPI_ReadByte(void)
{
    uchar ucReadData;
    uchar ucCount;

    ucReadData = 0;
    Macro_Set_SI_High();

    ucCount = 8;
    do{
        ucReadData <<= 1;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if(c_SPI_SO)
        {
            ucReadData++;
        }
    }while(--ucCount);

    return(ucReadData);
}

void SD_SPI_WriteByte(uint8 ucSendData)
{
    uchar ucCount;
    uchar ucMaskCode;

    ucCount = 8;
    do{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SI_Low();
        if(ucSendData & 0x01)
        {
            Macro_Set_SI_High();
        }
        Macro_Set_CLK_High();
        ucSendData >>= 1;
    }while(--ucCount);
}

网友A:
ayb_ice,怎么一个左移 一个右移啊???

抄也不是这样抄的吧???

网友G:
回xwj

主要是基本方法,过程并不重要...
其实是这个上网电脑没有装UE32软件,用的写字板,修改不方便...

网友K:
将晶振速度加倍,就可以了。

网友D:
嘿嘿

回37楼
以下是你的原始代码:请看我加的注释
//Bit7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
    ReadData_Bit7 = c_SPI_SO;   //这个编译以后成了对应于 MOV C, c_SPI_SO以及MOV ReadData_Bit7, C两条汇编指令的机器码吧?需要1+2=3个周期

以下是改过的
//Bit7 Shift Out
    Macro_Set_CLK_Low();
    Macro_Set_CLK_High();//已经将P1^5和P1^7的定义对调,到此,最高位出现在P1^7上
    ucReadData = P1;     //这个编译以后成了对应于MOV ucReadData,P1一条汇编指令的机器码吧?只需要2个周期。注意:我把P1的整个一个byte读进来了,当然P1^7也读进来了,而且就读到了ucReadData的最高位上也就是读到了ReadData_Bit7里(读进来的其它位当然没有意义,后面还是要一位一位补上的)!
怎么没有道理呢?

网友L:
大虾们给点建议

看了楼上这些大虾的一番番激论﹐心里真是贼佩服﹗﹗
同时心有感慨﹐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够参与这样的话题。。。。N年以后﹗﹗
我刚开始学汇编﹐用的是义隆E8-ICE。。。想让大虾们给点建议…..
学义隆用没有发展﹖前景好吗﹖﹖

网友M:
软件模拟SPI这么古老的技术了还有什么讨论价值么

都是学生时代玩的东西

网友A:
winloop,这个贴真正讨论的是软件的极限优化,

看看你的所谓的“精华”贴,那才真正的是学生做的程序

如果你的产品只能做到这种水平的话,估计是没几个人敢买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2636

楼主:
回45楼xhtxzxw

 您将P1口的数据读到ucReadData,这是能节省一个周期,但ucReadData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即使将最高位移位到D6位,为下一次读做准备,况且下一次读又会改变ucReadData的内容,所以局部节省不代表整个函数节省。

网友N:
呵呵,个人意见,产品中的程序只要容错性好和功能正确就可以

貌似很多高手和考官爱那他的好算法来贬低人.

卖出去的产品人家不会看你怎么写的程序~~~~~~~~~~

楼主:
回48楼WinLoop

说软件模拟SPI没有意义,此言差矣。SPI的扩展芯片极为常见,以其高速通讯和连线简化,大有取代传统并行总线接口器件之势。
很多单片机没有硬件SPI接口,软件摸拟提高速度是有好处的。比如传统字库用并行Flash29C020,改用AT45DB161后,读取字库不优化,效果很不理想。
又比如LCD屏幕,很多小屏采用了SPi接口,如果驱动函数不做优化,整屏更新数据会明显的停顿感,更不要说做绘图设计了。

网友O:
xwj的方法是并转串的最快做法,虽然在其他平台上无法实现

但是这种方法在51上是最快的方法了,也是KeilC预留的一个经典方法,相关的头文件如下
#define _setc_()          CY   = 1
#define _clrc_()          CY   = 0
#define _setb_(RBIT)      RBIT = 1
#define _clrb_(RBIT)      RBIT = 0
#define _clra_()          ACC  = 0
#define _movcb_(RBIT)     CY   = RBIT
#define _movbc_(RBIT)     RBIT = CY
#define _movra_(RX)       RX   = ACC
#define _movar_(RX)       ACC  = RX
#define _movb0_(RBIT, RX) RBIT = RX & 0x01  //用于取RX的最低位
#define _movb7_(RBIT, RX) RBIT = RX & 0x80  //用于取RX的最高位
#define _rrca_()          CY   = ACC & 0x01 //产生RRC A指令
#define _rlca_()          CY   = ACC & 0x80 //产生RLC A指令
#define _rrcar_(RX)       CY   = RX  & 0x01
#define _rlcar_(RX)       CY   = RX  & 0x80
#define _xorr_(RX)        RX  ^= RX         //用于取奇偶位P,且RX=0
#define _andr_(RX)        RX  &= RX         //用于取奇偶位P,且RX=不变
#define _orr_(RX)         RX  |= RX         //用于取奇偶位P,且RX=不变
#define _notr_(RX)        RX   =~RX

网友C:
现在有很多51带SPI了

网友J:
51算写得快的了

因为位操作可以用MOVE指令,要是PIC可以把你急死。菜农的C语言精简到差不多了,要更快,何必用软口了呢?

网友D:
嘿嘿

回50楼
咋就局部节省不等于整体节省了呢?我改过以后,别的地方并没有动,也就没有在别的地方多用机器周期。我改过的函数你调用一次就是比原来的少用了一个机器周期的,难道不是吗?那你说说,改了以后,用多少个机器周期?
我的局部难道影响整体了吗?

我只是在取D7位的时候节省了一个周期,其它的位还是原始代码,原始代码效率确实是很高了,我没指望节省多的机器周期,一个,就一个,也是省了。

网友D:
嘿嘿

再更正一下50楼的说法
是最高位D7,不是D6,注意我把P1.5和P1.7的定义对调了,就是为了取D7的时候少用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C:
实际上让俺设计就首选AVR/ARM/PIC/...但绝不会是51~~~

即使有SPI...因为它的地基不好~~~铺金也白搭~~~

网友O:
回楼上,还是钱的问题和继承性的问题

现在8块以内的Arm有吗?象一些简单应用,还是用51比较好,简单易用,很多底层代码可以网络上下载。
另外,除非你是个刚开门的公司,否则如果原来的产品是51做的,那么你的产品必然有一定的继承性,或者叫兼容性,并不是说Arm好用,就可以把一个公司里面所有的东西重新开发一遍,你想,所有的硬件驱动代码要重新写工作量就很可怕,就算能够重新开发,售后服务怎么做。你的客户会怎么想,硬件只是一个平台,能表达你的设计思想,够用就可以了。难道你出门上班,有部夏利的士过来,你就是不坐,非帕萨特的士不可吗?
呵呵。。别介意。。不是对你的攻击,对你的观点的一种不同意的表达

楼主:
回56楼xhtxzxw

您还不服气,您可以将您的思想改个完整代码试试,您就会发现错误的,好多东西光凭想象是不可靠的。
Hotpower的观点是完美主义,Winds代表实用主义,俺的观点是逐步追求完美。
先实现功能,再做优化。

网友M:
软件再优化,能有硬件速度快么

再精简代码,也只是局限于用软件一位一位的模拟发送和接收,思想已经局限于这个框架了。我现在操作SPI接口器件是用CPLD来实现的,单片机用并口向CPLD写一个字节数据后,CPLD依靠晶振给提供的脉冲极快的就把数据发送给接口器件,单片机只需要等待2个NOP就可以写下一个字节数据了,比单片机提供的真正的SPI接口还要快,完全是两种档次的思想,这个问题没什么讨论的价值。

网友M:
请问18楼

串口的UART0方式有我做的方式快么

楼主:
哈哈,刚才将P89LV51RD2超频成功

PDF介绍,该芯片在6时钟模式下,最大外频为16M,俺整了个18.432M的晶体,小超一把,嘿嘿,用得蛮好的。俺相信再用上它的硬件SPI,估计能将256KbpS的Mp3播放出来。

网友A:
晕,你还非跟51铆上了啊?

网友A:
而且,51也有大量比你那个更快跟便宜的啊...

网友O:
STC的12C5310号称1个时钟周期的

如果不是程序容量不是很大,可以试试看,成本也不高,听说才6块多

网友P:
很有意义的讨论!

其实,在做技术的过程中,总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小问题,总是在困扰着我们!
看了一下这个题目,我自己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出来!
从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就可以看到人的水平是不同的!

网友D:
嘿嘿

我没有不服气,是你不服气吧?  (因为你的NO.1???)
我当然做了测试,还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要求我发编译过程中形成的反汇编码子。

网友Q:
可以选含SPI的片子啊

楼主:
回xhtxzxw,现在的擂主是XWJ,他是No1,请贴汇编代码

最好附上您修改好的uV2工程,让大家给您分析分析。我已上传采用XWJ代码建立的uV2工程,修改和测试很方便,见前述发贴。

网友R:
简直太厉害了!

我也在做SD卡,但不是MP3,现在也差不多了。我的设计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所以可以读写就行了!
今天在这里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D:
嘿嘿

回71楼,我只看你的代码啊!
我就那点能耐,就省了一个机器周期,呵呵
我的UV工程和你的UV工程就差那一句,以及P1.5,P1.7定义对调。

网友D:
嘿嘿

XWJ读函数好!
不过同理,可以节约一个机器周期。XWJ已经在代码里给出注释了。

网友S:
位寻址,展开8bit循环!

直接操作一个完整字节,才是软件模拟最快的方法=======单刀直入。

网友T:
凑个热闹,贴下我的代码,很久前的了。读写合一。IAR 8051

uchar MMC_SPI(data uchar cmd)
{
  data uchar i,j=0;
  //ACC=0;
  for (i = 8; i > 0; i --)
  {
     j<<=1;
     MMC_SCK=0;
     j |= MMC_DO;
     MMC_DI = (cmd & 0x80)==0x80;
     //MMC_DI = cmd >> 7;
     MMC_SCK=1;
     cmd<<=1;
  }
  //MMC_SCK=1;
  return(j);
}

    uchar MMC_SPI(data uchar cmd)
; 15.    {
MMC_SPI:
; 16.      data uchar i,j=0;
; 17.      //ACC=0;
; 18.      for (i = 8; i > 0; i --)
    MOV    $LOCBD MMC_SPI+1,#0
    MOV    $LOCBD MMC_SPI,#8
    MOV    $LOCBD MMC_SPI+2,R4
?0001:
    MOV    A,$LOCBD MMC_SPI
    JZ    ?0000
?0002:
; 19.      {
; 20.         j<<=1;
    MOV    A,$LOCBD MMC_SPI+1
    ADD    A,ACC
    MOV    $LOCBD MMC_SPI+1,A
; 21.         MMC_SCK=0;
    CLR    232.1
; 22.         j |= MMC_DO;
    CLR    A
    MOV    C,232.0
    MOV    ACC.0,C
    ORL    $LOCBD MMC_SPI+1,A
; 23.         MMC_DI = (cmd & 0x80)==0x80;
    MOV    A,$LOCBD MMC_SPI+2
    ANL    A,#128
    XRL    A,#128
    JZ    ?0031
    MOV    A,#255
?0031:
    INC    A
    MOV    C,ACC.0
    MOV    232.2,C
; 24.         //MMC_DI = cmd >> 7;
; 25.         MMC_SCK=1;
    SETB    232.1
; 26.         cmd<<=1;
    MOV    A,$LOCBD MMC_SPI+2
    ADD    A,ACC
    MOV    $LOCBD MMC_SPI+2,A
    DEC    $LOCBD MMC_SPI
    SJMP    ?0001
?0000:
; 27.      }
; 28.      //MMC_SCK=1;
; 29.      return(j);
    MOV    R4,$LOCBD MMC_SPI+1
; 30.    }

楼主:
哈哈,楼上的这C代码也很经典呀

最接近硬件SPI的特性,只是俺的应用是分开的,读数据时,不管写入什么东西,写数据时,不管返回的数据。

网友C:
76楼j=0;是废话...还有为什么没生成djnz ...

楼主:
哈哈,俺非常认同Hotpower的循环写法

因为其生成的DJNZ汇编指令循环模式是很不错的。

网友T:
j=0是费话哈。

IAR的编译器喜欢预分配一个堆,局部变量一般都在堆里分配,较少用到寄存器。不过IAR文件越大优化效果越明显,而且不出错,KEIL C51在编译超过20多K后8~9级优化便容易出一些问题。表现形式是液晶上显示的字符乱码(同样的代码低优化级别正常)

网友M:
那是51的堆栈结构造成的

网友U:
太多楼

看了也不记得,能全在一楼上下看最好

网友C:
劝二斑竹尽快弃暗投明回归自然~~~

网友V:
不过个人感觉死扣这个的确没什么价值,

难道cpu一直在这模拟?
cpu忙其他事的时候,速度立马变成0,或者除非外部有缓冲,
硬件并且带fifo才有意义。不然也只有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