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IEL 仿真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8-03-02):
想用中断来处理串口中断,但是在KIEL 仿真中却有点问题.
下面是个为发上来的一个简单的程序,没有具体的意义哦.
#include <REGX51.H>

unsigned char a;

void commin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a=SBUF;
        RI=0;
     }
}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TH1=TL1=0xfd;
    SCON=0X50;
    TR1=1;
    ES=1;
    EA=1;
    while(1)
    {

    }

}

在用到软件仿真
          if(RI)
    {
        a=SBUF;
        RI=0;
     }
的时候,在serial channel 的小窗口中把SBUF 手动负值 比如0X56,在执行
a=SBUF 后,a 的值 并没有改变.
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教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人给我回复啊.

网友:
I come here just to occupy a seat .

网友A:
楼主赶紧呼叫大叔啊

楼上也的确凶猛了点

网友B:
KeilC51/ARM串口软件调试工具

楼主:
hotpower大叔是说KIEL 软件有问题??

是我没有搞好,
还SBUF在中断仿真不出来啊?

楼主:
不过软件我笑纳了

多谢hotpower 大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