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机通讯

楼主(2008-03-03):
单片机多机通讯,串行口除了用通讯芯片和从机通讯外,再和同一块板子的从机通讯。不知可行不可行。

另外,通讯芯片是否使能端全部上电即使能。不必启动某一路时才使能吧?

谢谢

网友A:
同一块板子上的话就别占用串口了,考虑用其他方式通讯

网友B:
这样理解对不对

不知道你想问的是不是,单片机有一个串口,这个串口个板上的另一个单片机相连,同时,这个串口也通过具有使能功能的RS232/RS422/RS485芯片,电平转换后和和另外一块板子相连?
如果是这样,我可以通切的告诉你,不行,因为一个接点不能有两个输出。
关于通讯端使能的问题,如无特殊要求,上电使能即可。

网友C:
不用为好

楼主:
是三楼的意思

是三楼的意思。
没有其他端口可以和板子上另一块单片机通讯了。
只能让主机和另四个从机通讯,再和同板子上另一块直接单片机通讯了。
搞一个数控折弯机。
从机1:取格雷码编码器数据。从机2:外部动作控制。从机3:取增量编码器数据。

网友D:
I2C/SMBus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