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查表的程序

楼主(2008-03-03):
   昨天在书上查了个查表程序,但是我好像发现当那个表大于256时就不知道该怎么查了,不知道那个大大知道?能不能给我一个源程序,我用的是汇编做的程序。

网友A:
大于256时就分几段

可能的话先分析数据规律,尽量先坐一定的运算压缩范围

如果表的的数目太多,那就的想想你的算法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B:
分页查表

网友:
这里有一个,如果是双字节的就把分号去掉就可以了

                  ;MOV        A,R5
        ;ADD        A,R5
        ;MOV        R7,A
        ;MOV        A,R4
        ;ADDC             A,R4
        ;MOV        R6,A

                  MOV        DPTR,#TAB
        MOV        XTBL,DPL
        MOV        XTBH,DPH
         MOV        A,XTBL
        ADD        A,R7
        MOV        DPL,A
        MOV        A,XTBH
        ADDC             A,R6
        MOV        DPH,A

        CLR        A
        MOVC             A,@A+DPTR
        MOV        R2,A
        ;MOV        A,#01H
        ;MOVC             A,@A+DPTR
        ;MOV        R3,A
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