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设计很危险~~~剪断P1.0看看和拆定时炸*有什么两样???

楼主(2008-03-04):
这个问题缠绕着我很久了,看起来觉得挺简单,但却一直没吃透,今发贴问问各位大虾!电路图如下:

问题1:P1.0是51单片机IO口,当P1.0为高电平时,即为5V经过20K上拉电阻后输出的电压
       该图1中在外部并联了上拉电阻R4,作用是增大流过基极的电流,若是不用,我认为也
       影响不大?
问题2:R3是个限流电阻,它的参数是如何选的,是通过流过三极管基极电流决定?还是三极管
       集电极饱和电流决定?
问题3:图1电路中三极管会饱和,据我说知的三极管饱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发射结正偏,二是集
       电结反偏,很明显现在VB》VE,发射结正偏满足,但集电极反偏如何满足,VC电位在三极管导通
       前如何确定?这点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说法来证明,或者说不能通过这点来判断三极管
       导通,难道是通过三极管集电极饱和电流来判断,之前看过一个论证的方法,就是假设三极
       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先算出基极电流,然后IB*放大倍数,得出VC》5V,得出放大不成立,
       因发射结正偏,所以工作在饱和区,但感觉这中论证方法不是很科学,能不能不用这种假设
       的方法分析呢?
问题4:当P1.0为高电平时,该继电器的常开触电会闭合,为低时,则断开,这是加了三极管后的结果
       若是不用三极管驱动,直接用P1.0接继电器的5脚,当P1.0为高时,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会
       保持断开,当P1.0为低时,继电器常开触点会闭合。如果后面成立,那加三极管还有何意义?
问题5:R4在电路中的作用是除了使三极管可靠截止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问题6:D1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保护三极管,具体的原理还请指教
问题7:R1是个限流电阻,好象可要可不要,因继电器的线圈本身就有几十欧的电阻

这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我的感觉是没有理解的很透彻,很多知识点都只知其表面,不知其真正
内在原理,因此特发此帖来请各位大虾来指点解惑

网友A:
1、51系列单片机I/O口上拉和下拉能力大不相同,上拉电流很微弱,仅几十uA,往往不足以使三极管进入饱和,所以上拉电阻是必要的。
2、R3上限值由你所需要的三极管基极电流决定(R3+R4,R4是4.7k那个),下限为零,即不用。
3、当然可以不用这种方法分析,但这种方法是“科学”的,即逻辑上没有错误。
4、单片机输出电流没有那么大,能够驱动继电器。如果单片机可以输出那么大电流,当然可以。
5、R4(20k)没有别的作用。
6、继电器的绕组是个电感。当三极管由导通变为截止时,流经继电器绕组的电流减小,电感产生自感电动势(高中物理内容),方向是下正上负。如果电流变化很快,则自感电动势就比较大,可能损坏三极管。加此二极管后,电流可以经二极管继续流动,减小得相当慢,自感电动势等于继电器绕组压降加二极管压降,这样不会损坏三极管。
7、该电阻完全可以不用,条件是供电电压与继电器绕组额定电压相符合。

网友B:


网友B:
maychang是个好老师,呼叫匠人JJ送裤子~~~

不过定时炸*的问题要考虑~~~

网友A:
hot说得对

此电路看来并没有考虑到可靠性等等这些。
驱动继电器和驱动数码管是不一样的。即使是数码管,最好上电时也不要闪一下。

网友B:
复位就是驱动继电器,这个问题很重要~~~LED问题还不大~~~

网友C:
分析的好

感谢高手的无私分析,让我这个外行也加深了对模拟电路的认识!

楼主:
谢谢maychang和hotpower两位大虾的关注!

对于问题3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分析?望能共享!
    问题4,单片机在输出低电平时,我的理解是相当于接地(实际上应有一个MOS 管导通时的压降) ,那这样应该说流过继电器的电流只取绝于电源电压和限流电阻,而与单片机似乎没有关系?

    单片机复位时P1.0为高,继电器会闭合,这样设计确实有缺陷,改进方法应该是将D2改用PNP型的8550三极管
    对于如果让P1.0悬空,那继电器会闭合,为什么会很危险呢?
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D:
楼主这位学生求知欲很强烈

不错不错

网友E:
..........

三极管饱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发射结正偏,二是集电结反偏?????????

R4就是为了防止单片机复位时三极管的讯间导通

网友F(2014-05-18):
首先这个设计是有问题的  应该用PNP型三极管 这样可以避免上电复位后继电器跳一下。

R4(4.7K)电阻 没有必要而且是错误的 如果P1.0悬空 继电器会闭合 如果继电器控制的是电机或者电锯的工程机械还不危险吗?
我想R4电阻的设计者本意是上拉提高驱动能力 但是三极管都用错了 应该用PNP 如果用STC的单片机设成强推挽输出即可 最大输出20毫安 完全够了

R3的选择: Ib= (5-0.7)/R3  忽略R4(20K)上的电流 约为 4.3MA 8050的HFE不是一个固定值 随着IC的增大减小在IC= 500MA时 最小只有 50左右,5v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一般是几十毫安 具体可根据继电器的功率/线圈电阻得到 只要Ib*HFE= IC 大于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即可 同时要最好保证三极管饱和导通 假设hfe 100 ~200 之间 IC应该是在 430MA-860MA之间 但是请注意HFE不是一个固定值 随着IC电流的增大而减小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同时IC 又受到三极管饱和时集电极电流的限制 5v继电器线圈的电阻在70欧姆左右 5-(70*IC)=VCE 当vce = 0.3v 是可认为三极管饱和导通 算出IC = 67MA
IC/HFE =IB  67/100= 0.67ma 只要ib大于0.67MA 即可 所以R1取 1k到5.1k 都可以

R4(20k) 防止干扰导致继电器误动作

R1完全没必要

网友G(2014-11-10):
kamen分析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