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与传统MCS51兼容,内部FLASH64K,增加ISP功能的单片机选型.

楼主(2008-03-04):
我们的一种设备生产了十几年了,采用Intel的8032单片机,程序是汇编写的,这些年陆续增加功能,已经写到了40多K。
现在希望采用内部带64K程序的单片机,增加串口ISP功能,希望和标准的MCS51尽量一致,因为程序是汇编写的,而且负责的人也不是很熟悉,移植性比较差。
前一段时间用了PHILPS的89V51试过,部分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因为他比标准51增加内部1K SRAM,内部SRAM地址空间寻址不能和标准51一致。

网友A:
sst

sst89E564rd

不改动程序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B:
LS的推荐很合适,SST的内部SRAM可以关闭

网友C:
要我说

如果这个产品的生命期还比较长,下决心重写。

网友D:
C8051F

只是供电是3.3V的

网友E:
用P89V51只要加一条指令也可以把内部 1K SRAM关了

就是把SFR "AUXR(8EH)"的EXTRAM置位。

网友F:
w78e516

64kflash+4kflash
可支持在线IAP
附加的256ram在pdata里,不用管它

网友G:
这样不是办法

还是应该投资重写比较好

网友H:
汇编开发的产品维护起来很困难

建议培养熟悉业务的骨干来重写。

网友I:
AT89C51ED2这个好象可以吧!

80C52 Compatible High-Speed Microcontroller
up to 6 8-bit I/O Ports
3 16-bit Timer/Counters
256 Bytes Scratch Pad RAM
9 Interrupt Sources with 4 Priority Levels
Integrated Power Monitor
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64K Flash on-chip, 1792 bytes on-chip XRAM, On-chip 2048 Bytes EEPROM,
Dual Data Pointer, SPI, 16-bit PCA, PWM, UART, WDT

网友J:
要是长期用的话,重写吧

楼主(2008-05-26):
问题已经解决,不用内部RA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