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定时器0定时查询

楼主(2008-03-04):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F0  =0;//-------------------------Clear the flag of timer0
    TH0=(T0InitBuf&0xFF00)>>8;//-------get the THO
    TL0=T0InitBuf&0x00FF;//------------get the TL0

    if(DelayCnt<250)
       DelayCnt++;
    else
         DelayCnt=0;
    if(DelayCnt%500==0){
     NewData = InputPort;     //采集输入端数据
    }
  TimerFlag=1;
    }

上面是我的定时器程序,InputPort定义的是单片机的P1口,定时采集P1口的数据赋给NewData.这样子行不行?

网友A:
定时中断进中断程序时会自动清楚TFx

所以这一句没必要
   TF0  =0;//-------------------------Clear the flag of timer0

再就是,你的    DelayCnt 定义的什么类型?如果是8位则这个运算有问题
if(DelayCnt%500==0){
     NewData = InputPort;     //采集输入端数据

楼主:
回复“xwj”

我对DelayCnt定义的类型是unchar,应该是错了,若是改成
if(DelayCnt%200==0){
     NewData = InputPort;     //采集输入端数据
    }
200在256之内,是不是就可以定时采集数据了啊?谢谢!

楼主:
???

没人回答啊?

网友B:
DelayCnt%500==0

条件永远不成立,因为已经被前面清零,所以NewData = InputPort;     //采集输入端数据程序不会执行...

网友A:
5楼,再去想想:-)

楼主:
这样子应该可以吧?

if(DelayCnt%200==0){
     NewData = InputPort;     //采集输入端数据
    }

改成上面这个可以吧?

网友C:
为什么要这么费力 ?

直接:if (DelayCnt == 200)不好么?
还有那个USING 1 能不能考虑一下,去掉。
会发现好处多多

网友B:
回6楼xwj

不好意思,疏忽了,当等于0时条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