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无用的IO口应该设置成输入

楼主(2008-03-04):
如果从功耗上讲,没有使用的IO口作为输出时,功耗会相应的增加几个ma。如果对电流比较敏感的场所作为输入可以节省几个ma的电流。

如果从可靠性上讲,没有使用的IO口作为输出时,如果不小心碰到电源或者地都将导致损坏MCU。作为输入时,高阻态下可以相应提高可靠性。

另外如果有内部上拉,应该把没有使用的IO口作为输入,并且内部上拉使能,也可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

想问大家,如何把IO口设置成输入???要软件还是硬件(电路设计时)实现呢?
刚学单片机,在网上看见这个.不太清楚,来向大家求教!

网友A:
软件就可设置了~~~

51的直接就是0xff,即为输入态了,
其它的ARM之类的也是操作其寄存器即可

网友B:
得看具体的MCU芯片

若是单片机:只要向端口写1,就设计成带上拉的输入了。
若是ARM:一般会有专门的寄存器配置IO的。

网友C:
随便说说

LZ说"如果从功耗上讲,没有使用的IO口作为输出时,功耗会相应的增加几个ma。"...
做输出又不接负载,是不会增加功耗的,更别说MA级了...

楼主:
谢谢

哦,现在知道了...
其实想知道怎么弄成输入和输出状态...

21IC是好地方啊...

网友D:
哎,都喜欢不看书瞎问啊?

网友E:
我们一般设置成输出,输出0

我们一般设置成输出,输出0

网友F:
如果考虑功耗的情况,

悬空的I/O应该设置成输出,而不是输入

网友G:
若是单片机:只要向端口写1,就设计成带上拉的输入了?

那怎样才是输出呢?

网友H:
呵呵,只要写一就管了

网友I:
to MinPort

你是安徽的吧?
“管了”在那边是“好了”的意思。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10楼: 呵呵,只要写一就“管了”

网友J:
随便说说

如果是mcs-51单片机的话就可以不用管,4个IO口都是双向的。
如果是带寄存器的那种mcu可以设置相应的控制寄存器,具体方法可以参看单片机手册,不同的芯片是不一样的,比如ST公司的upsd系列单片机置"0"便是输入,置"1"标识输出.

对于无用的mcu IO口从功耗的角度可以直接设置成高阻态

网友K:
是啊

要看不同的单片机

网友L:
共同学习

向输入口输入1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M:
路过

功耗:如果对于没有上拉或者下拉功能的I/O设置为输入会增加电流
抗干扰:设置为输出比输入的抗干扰能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