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5定时器0进不了中断

楼主(2008-03-04):
现在使用89c55定时器0,各控制信号完好,可是怎么进不了中断啊
TMOD=0x11; /*  0001,0001  工作方式1  16位计数结构 */
TH0=0x3c;
TL0=0xb0;  /*  定时50ms *
ET0=1;
EA=1;
counter = 0;
TR0=1;
while(counter<2)   P13=!P13;
TR0=0; P13=0;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counter = counter+1;
     TH0=0x3c;   TL0=0xb0;
     return;
}
程序应该进入两次中断后就跳出,结果P13一直输出方波,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急啊

网友A:
中断编号应该是1

楼主:

是1啊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楼主:

附:软件仿真的时候可以可以进入,烧到片子里就不行,输出方波
    烧录应该没问题,因为程序的其他部分是好的

楼主:

大伙帮帮忙,急啊

网友B:
估计是main()没while(1) {}

在TR0=0; P13=0;后加个
while(1); 试试

楼主:
定时器0进不了中断

今天又改程序了,还是不行,晕啊!

网友C:
哈哈~~~从来没听说51还进不了定时中断的~~~

楼主:

从来没遇到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P13不应该输出方波,可是输出方波了

楼主:

会跟编程器有关系么?

楼主:

今天拿仿真器试了,一点问题没有。可是一烧到片子里,定时器那一块就是有问题啊

楼主:

程序已经改到最简单了,P16有输出,P14没有啊
main()
{
        EA=0;
        TR0=0;     /*  定时器0 运行控制    关闭 */
        TR1=0;     /*  定时器1 运行控制    关闭 */
    ET0=1;     /*  定时器0 中断允许 */
    TMOD=0x11; /*  0001,0001  工作方式1  16位计数结构 */
    TH0=0x3c;
    TL0=0xb0;  /*  定时50ms */
    EA=1;/* enable all interrupts */
    TR0=1;
 while(1)
   {
        P16=!P16;

   }

}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
     TR0=0;
     P14=!P14;
     TH0=0x3c;
     TL0=0xb0;  /* 定时50ms */
     TR0=1;
     return;
}

网友D:
没问题啊,看看是不是你的IO接错了或坏了

LZ,
你不会用Keil的软件仿真吗?

楼主:
没问题啊,看看是不是你的IO接错了或坏了

问题找到了,是IO的问题,谢1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