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正压转负压如何实现?

楼主(2008-03-04):
输入20V以下,要求输出-12V左右,电压可以限制在上述的值,关键是能输出200mA左右的电流,有什么现在的电路或DC/DC吗?

网友A:
用MC34063做个反转电路即可

楼主:
谢谢,我也在网上找着这片了,明天买片回来先试! :)

网友B:
挺好用的

楼主:
用手头上的LM2576ADJ,按下图B焊块板子,可以用!输出电压也可调

楼主:
但现在出现个很怪的问题

接了个大功率的电阻当负载,输入旁路电容C1(Cin)不接时,板子的上电电流从60mA跌到10mA后稳定,而将C1焊上后,板子上电电流能达到1A多,而且电流下不来,但在上电稳定后,将C1接上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换了几个电容都是如此,真是怪了!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接,由于生涯电路只能在关断是把电感能量馈送

负载电压没建立起来前会不断加大占空比

这种IC没有软启动和死区控制,上电时由于反馈端电压低,会饱和导通(占空比100%),此时根本没法把能量送给输出端,于是它继续想增大占空比,饱和度更高,能量更不能送给输出端,群款越来越严重,
最终完全导通(自锁),造成Vin->开关管->电感->地短路

1A的短路电流还算小的了,视电源内阻、电感直流电阻还可能更大

PS :
LM2576 比 MC34063可贵多了啊...

楼主:
用34063搭了下面这个电路,发现电感有声音,晕死!

用LM2576倒是静悄悄的!

网友C:
把C1改小

用100p,电感有声音会小点

网友D(2015-08-04):
楼上的办法不错,可以试试,但是波纹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