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帮我看这段程序

楼主(2008-03-04):
ov, hd, vr, HDL, AC
;;;;;;;;;;;;;;;;;;;;;;;;;;;;;;;;;;;;;;;;;;;;;;;;;;;;;;;
;LED 动态显示六位数码管由P0口输出段选码,P1口输出位选码
;;;;;;;;;;;;;;;;;;;;;;;;;;;;;;;;;;;;;;;;;;;;;;;;;;;;;;;
    ORG 0000H
    AJMP DIS
    ORG 0030H
DIS:MOV R0,#7EH      ;显示缓冲区末地址到R0
    MOV R2,#01H      ;位控字,先点亮最低位(右边)
    MOV A,R2
    MOV DPTR,#TAB
LP0:MOV P1,A
    MOV A,@R0        ;取显示数(R0中的值不是07EH吗,为什么送入后相当于把0送入A?)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1MS
    DEC R0
    MOV A,R2
    JB ACC.5,LP1
    RL A
    MOV R2,A
    AJMP LP0
LP1:RET
TAB:DB 3FH,06H,5BH,4FH,66H,6DH
    DB 7DH,07H,7FH,6FH,77H,7CH
    DB 39H,5EH,79H,71H,40H,00H
;;;;;;;;;;;;;;;;;;;;;;;;;;;;;;;;;;;;;;;;;;
;1MS延时程序
;;;;;;;;;;;;;;;;;;;;;;;;;;;;;;;;;;;;;;;;;;
D1MS:MOV R7,#02H
DL:  MOV R6,#0FEH
DL1: DJNZ R6,DL1
     DJNZ R7,DL
     RET

网友A:
re

LP1:RET

这个没CALL 回哪呢?

楼主:
re

回到
AJMP DIS
这里我不明白的是
立即数7EH送R0,
    MOV A,@R0        ;取显示数(R0中的值不是07EH吗,为什么相当于把0送入A?)
    MOVC A,@A+DPTR
为什么?

网友A:
re

@R0是间接寻址,寻的是7EH单元里的值

网友B:
显示

取显示数(R0中的值不是07EH吗,为什么送入后相当于把0送入A?)
r0的值不是7eh,在你这个程序中7eh的值不定.

网友C:
这条指令送的是7EH单元内的数据

MOV A,@R0        ;取显示数(R0中的值不是07EH吗,为什么送入后相当于把0送入A?)
这条指令送的是7EH单元内的数据

网友D:
他这个程序应该是个显示子程序,R0是指针

楼主:
re

这的确是动态显示的子程序
MOV R0,#7EH   ;让R0指向7EH单元此单元存放的值为查表的偏移量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E:
P0口做IO最好上拉~~~

网友A:
re

JB ACC.5,LP1
    RL A
    MOV R2,A
    AJMP LP0
LP1:RET

这个跳到LP1又RET确实从没用过。
谁帮我解释下,什么意思啊
我的习惯思维是调用了才可以RET。
判断语句用RET回到哪啊?

网友F:
回到主程序入口了 !PC=0X0000

网友G:
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