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频率高于30M的51核单片机!!!谢谢

楼主(2008-03-05):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晶振频率高于30M的单片机,最好是51核的,请推荐一下具体型号, !!!

网友A:
频率高于30M??? 哪个主流品牌都可以啊

如果是要>30MPIS,可以选C8051F的

楼主:
谢谢各位,管脚要求尽量多的,flash尽量大的。。

网友A:
那.... 价格要求尽量贵的?

网友B:
呵呵,老x真是~~,再加个体积尽量大吧

网友:
体积大 就会碰到床板;拉

网友B:
那就重量尽量重,123JJ

要求至少是123jj的10倍

楼主:
呵呵,是啊,要求是比较多,谢谢各位

楼主:
看来不如直接用ARM了??

网友B:
晶振不等于运行速度,at89s51也有40m晶振啊.但速度/12

网友C:
c8051f

c8051f系列的大部分都可以哦

网友D:
直接用arm当然也好

楼主:
主要是配合AD速度

主要是需要满足AD采集速度的要求,8.5uS的AD采集周期大概需要多块的单片机配合?!晶振不应该小于多少??

网友E:
DS89C450

你看看美信的DS89C450,33M,与8051全兼容

网友F:
还是看看STM32吧

管脚要求尽量多的——100脚够吗?

flash尽量大的——128K字节够吗?

主要是需要满足AD采集速度的要求,8.5uS的AD采集周期——1us的AD转换时间够吗?

CPU时钟频率大于30MHz——72MHz工作频率够吗?

网友G:
我顶STM32

好用,和单片机差不多的。

网友H:
w77e58的价格也处于领先地位。。。

^_^比arm还贵。。。

网友A:
就价格处于领先地位,其他都不领先

网友I: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能满足你不:

网友J:
要性能当然是ARM了

要性能当然是ARM了。

51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