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电子同步器?

楼主(2008-03-05):
对于普通的直流电机来说,如果要减速来平衡彼此电机的转速一致,而因为其负载较大,一旦电压下降,转速降低,很有可能驱动能力不够,或者电机损耗过大。从而导致电机的不稳定工作。请问该如何解决啊?

对于负载较小的电机,我采取对单位时间行程测定,以判断其是否同步(计数电路),降低某个较快电机上面的电压就可以满足要求。

但如果负载较大的话,电机会运行的非常不稳定,按照占空比计算,一个负载24 v的电机要降到14.16v左右才会 保持同步,但此时显然电机工作就不稳定了。

网友A:
要算法正确,相应够快才不会抖动

网友B:
降压

PWM不是最适合调速吗?
直流斩波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