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调通了STC单片机和12位MAX197DA转换电路,看了不会后悔

楼主(2008-03-05):
片选CS、HBEN、INT不能接在P2口上判断和控制
否则出现一下3种情况
1、只能读取低8位的数据
2、片选无法控制
3、转换完毕INT脚不稳定
换到P1或P3口控制完全正常,最后用示波器检查发现,你在输出数据到P0口或接收数据时P2口的每一位也跟着输出一个尖峰,宽度大概有200nS,所以干扰了CS、HBEN、INT这三个脚的正常时序,这个尖峰用一般模拟示波器还看不见,要用100M的数字示波器才能看到,不知道产生这个尖峰是单片机引起的还是其它原因现在还不知道,我改天换用其它单片机试试看才知道了

网友A:
是不是cs、hben、int用了51总线方式?

xdata 总线方式会用P2口做地址线。
例如: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CA XBYTE[0xff0a] /* 寄存器A */
#define MCB XBYTE[0xff0b] /* 寄存器B */
#define MCC XBYTE[0xff0c] /* 寄存器C */
#define MCD XBYTE[0xff0d] /* 寄存器D */
#define HOUR XBYTE[0xff05] /* 时报警 */
sbit uip_bit=ACC^7;
uchar idata dt[6]={99,4,5,11,11,25}; /* 99/4/5 11:11:25 */
uchar at[6]={9,8,7,4,2,0}; /* 年、月、日、时、分、秒 */
uchar xdata *addr=0xff00; /

网友B:
看了,后悔了。呵呵

网友C:
MAX197交流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MAX197芯片,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D:
片选CS、HBEN、INT不能接在P2口上判断和控制???晕!!!

只要不外扩ROM/RAM,即不用MOVX/MOVC指令访问外扩ROM/RAM,P2口任你用.

即使外扩也有办法访问,不过要牵扯很多问题...

网友E(2015-11-03):
有木有单片机与max197DA的程序,求大神帮忙,搞不掂

网友F:
既然使用了总线方式,当然不能再做GPIO了

用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既然使用了总线方式,当然不能再做GPIO了

用错了

求大神帮忙,有有木有单片机与max197ad的c程序,求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求大神帮忙,有有木有单片机与max197ad的c程序,求发

没有用过这芯片,所以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过这芯片,所以没有

好吧!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外扩ROM/RAM,即不用MOVX/MOVC指令访问外扩ROM/RAM,P2口任你用.即使外扩也有办法访问,不过要牵扯很多 ...

请问有木有max197AD的单片机程序?

网友G:
好老也好贵的片子,记得和访问12C887类似,都是有些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好老也好贵的片子,记得和访问12C887类似,都是有些复杂

有木有程序max97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好老也好贵的片子,记得和访问12C887类似,都是有些复杂

你头像很幽默,能不能发给我?1010228606@qq.com,谢谢